如何利用GSM模块与有线Modem实现数据传输

楼主(2011-12-01):
总体思路是GSM模块向固话发起通话请求(或反之),固定电话与一有线Modem相连,接通以后GSM模块开始向对方发送数据。这种通信方式需要用到哪些AT指令?什么是以数据方式呼叫?GSM模块发送数据前是不是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希望懂这方面的大侠能给予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既然是用gsm模块,就多买一个吧,两边都无线,比用啥有线猫了

网友:
最好有一台服务器固定ip或做dns,有线和gsm拨号上网传输数据,适合较大规模系统。
如果只需单台gsm与modem之间,可采用xmoden等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单台GSM与Modem之间传输,你所说的xmodem协议应该是数据到达modem以后与电脑之间的传输协议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在GSM和Modem之间建立起一种数据传输的通道,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两个GSM传就不至于这么纠结了,您还是先给我指点一下如何在GSM和MODEM之间传吧

网友:
纠结也做不了,modem接入原来是运营商干的活,别自找麻烦

网友:
如果有专线可以试一试专线猫 串口透传的 可以和gsm模块通过串口直接连接 也可以通过双绞线连接 我用的产品传输距离经过实际测试是17.5公里 4800波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运营商干的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运营商现在不支持了?不是我自找麻烦,是老师让弄的,而且时间比较紧,不得已才向论坛里的高手们求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接收方也用GSM,就不走固定电话网络了,是这样吗?

网友:
固话端有一台pc吧,固话开个宽带上网,gsm模块gprs上网,两端就可以互通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PPP方式通信,两端只要能通语音,就能通数据,类似传真,不通过互联网。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接收方也用gsm,就不走固定电话网络了,是这样吗?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哦

文件上传结果
请将以下生成的代码拷贝入你的发言内容处,提交后,即能看到图片或下载链接. 重要说明:请不要试图更改以下代码的任何地方,否则将会导致代码失效。

1 file(s) 成功上传. 请将以上代码拷贝入你的发言处,然后手工关闭此窗口

带有GSM模块的控制板,或者说是单片机板通过串口与专线MODEM连接,可以理解为主机,接收其他GSM发送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广义的,即包括指令数据(控制数据)又包括狭义数据(所要传输的内容)。接收到数据后经行解码,并控制专线MODEM拨号,与远端的专线MODEM通过程控电话网或者专线(双绞线)建立连接,链路建立好后进行数据发送。
由于生产厂家的不同,专线MODEM的AT控制命令也不尽相同。但是基本的命令都是相同的。
给你传一份我用的专线MODEM的资料,不是做广告啊。里面的指令经供参考。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01322Y17LCT.pdf(文件大小:219K) (原文件名:MODEM-MANUAL.pdf)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知音啊...能具体说说吗?我该如何做才能让这二者之间开始数据的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您说的通信方式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对我很有启发,不过我现在要做的和您说的这个还不太一样,10楼的朋友可能说的更清楚一些,因为我是刚接触通信方面的东西,有些术语用的可能不太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您说的通信方式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对我很有启发,不过我现在要做的和您说的这个还不太一样,10楼的朋友可能说的更清楚一些,因为我是刚接触通信方面的东西,有些术语用的可能不太准确

我说的和10楼效果是一样的 modem间也是可以通语音的 并且可以通过自用线路或者程控电话网络 应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这种通信方式在理论上可以实现,拿GSM来传数据就是数据通话,需要向移动运营商开通数据/传真业务,但是现在运营商已经不支持这项业务了,所以也就实现不了通信。拨打数据通话也是通过ATD指令,需要先拨ATD*99***#,根据反馈信息来进一步呼叫对方号码,而不是直接ATD对方号码!!另外,拨打数据通话时ATD指令后面不加分号,加上分号的全部是语音通话。这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信息,感谢各位大侠几天来的帮助,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交流

网友:
早就说不折腾了吧

网友:
通过话音线路是可以实现的,不过GSM的语音传输数据好像只能达到9.6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折腾这么一出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移动运营商现在已经没有这项业务了

楼主:
这么快就沉底了...又想到一个问题,两个GSM模块之间用数据通话这种方式可以传送数据吗?不用短信和GPRS,一方向另一方拨号,接通后发送数据。这样就是移动网络内部通信了,不存在和固话网络的网关接口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用GPRS模块吧,再用IP协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