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无线充电方案

楼主(2011-12-01):
听说这个是专利,大伙听说过没?而且具体有哪些方案?听说主控芯片是用MC68HC09做的。

网友:
现在要有电视机用无线供电的,还只是概念性才产品,手机的第一次听说。

楼主:
有的。视频都有。

楼主:
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我所知,MCU只是用来做保护和数据处理,指示灯功能,无线发射,接受还是有专用电路,

网友:
技术都成熟4年了,以前给iPhone做认证,测试过的iPhone充电器数不胜数

楼主:
这个辐射怎样?做认证不错。服务性行业。
有没测试过它的效率啊?

网友:
搜索PALM "点金石"

网友:
辐射还好过,效率好像不怎么高,有些时候比较方便,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实用

楼主:
但是这个概念不错。

网友:
前不久拆的无线充电

网友(2012-05-31):
楼主选说的那个无线充电器是,POWRMAT的那款吧,印象中的MCU就是楼主说的那个

网友(2012-07-16):
楼上的那个应该是劲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