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谁有这种开关电源的原理图????(电压和电流随便,就是想找个典型电路学学)

楼主(2011-12-01):
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不是吧,怎么大家都没有吗

网友:
一般都是 TL494 的典型电路

楼主:
494和3525的电路太多太杂了,不知道那种是合适的

网友:
看楼主你要的功率咯 100W以下 用top的芯片简单快速!不过主要还是变压器的参数啊!!

网友:
看看TOP223的pdf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