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各位大哥,帮帮忙啊,这汇编程序是在不懂

楼主(2011-12-01):
关于一个单片机实验,一个是51控制74ls164实现串行转并行,mov sbuf,a,后TI=1了
为什么换做74ls165,做并行转串行,开ren=1,接收允许后,mov a,sbuf,后TI=0,不会变呢???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23H
AJMP LOOP
ORG 0030H
MAIN:MOV SCON,#00H;串行口初始化方式0
     SETB EA
     SETB REN
     SETB ES;开串行口中断
     CLR  P1.0;74ls65清零
     MOV A,#00H
     CLR TI;中断标志位清零
     SETB P1.0
     MOV A,SBUF;发送第一帧数据
     MOV P2,A
     SJMP $
LOOP:ACALL DELAY
     CLR TI
     SETB P1.0
     MOV A ,SBUF
     MOV P2,A
     RETI
DELAY:MOV 31H,#0F0H
LOOP1:MOV 32H,#0FFH
      DJNZ 32H,$
      DJNZ 31H,LOOP1
      RET
      END

楼主:
不知何时才会通过审核…………………………

网友A:
wo觉得这个没什么不懂的呀

网友:
硬件连接错误吧!164可不会uart协议!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B(2012-08-30):
引用 网友A:
wo觉得这个没什么不懂的呀

请问,你是怎么学习汇编的呀?怎么个学习方法哇,有什么书推荐的么,谢谢~

网友:
你把发送和接收标志位弄错了,TI是发送,RI是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学习汇编的呀?怎么个学习方法哇,有什么书推荐的么,谢谢~ ...

背指令,然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