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对BLDC调速的疑问

楼主(2011-12-02):
我的理解是,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改变电机的有效电压,从而改变BLDC转子上的转矩大小,来改变转速的大小。我这样理解对吗?!
n=U-(IR+L*di/dt)/Kφ这是直流电机的公式,可以用来解释BLDC转速与电压的关系吗?!请高手答惑!

楼主:
悲剧,完全没有动静。

网友:
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改变电机的励磁电流,从而改变BLDC转子上的转矩大小,在负载一定的情况下间接影响转速。
BLDC转速与电压的关系和BLDC的结构(如:极对数)有直接的关系,低手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2017-03-28):
按照左手定则,电流越大,相应的力就越大,因为力臂和转子的位置相关,所以力矩和力的大小成正比。但是转子启动后,会有反电动势(BEMF)产生,这个反电动势就是把电能转化为动能的关键。
实际中,在定子线圈上的电压有三块组成:
  1)消耗在线圈电阻上的压降:U=I*R,这部分电压纯粹转化为热能,无效能量。
  2)电感有阻碍电流突变的特性,即U=-L(di)/(dt),这部分是能量存储,只是影响电流变化速度,能量不会消失。
  3)反电动势:这部分就是电能转换为动能,是BLDC输出功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