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2530+2591硬件,传送距离不一样呢?

楼主(2011-12-02):
为什么同样的2530+2591硬件,别人做的软件可以传送很远的距离,而自己做的却传不远呢?

里面有什么技巧?

网友:
功率设置一样吗?

网友:
??
2591的控制脚, lz配对了吗?

楼主:
我们自己做都是TI的ZStack-CC2530-2.4.0-1.4.0中的程序控制2591,应该不会有问题。
功率设置也是默认的设置。

别人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做的,空旷地带能传1.6KM。

网友:
我记得zstack默认没打开CC2591的控制,TI有个文档怎么打开,打开后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控制管教的跳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zstack默认没打开cc2591的控制,ti有个文档怎么打开,打开后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控制管教的跳变。

通信是正常的,只是距离没有别人做的那么远,控制管脚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zstack默认没打开cc2591的控制,ti有个文档怎么打开,打开后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控制管教的跳变。
通信是正常的,只是距离没有别人做的那么远,控制管脚应该没有问题吧?

CC2530不加PA也能通信的,当然距离会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zstack默认没打开cc2591的控制,ti有个文档怎么打开,打开后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控制管教的跳变。
通信是正常的,只是距离没有别人做的那么远,控制管脚应该没有问题吧?
cc2530不加pa也能通信的,当然距离会近

这个我们对比过的,距离比不加pa还是远不少。

网友:
那就把2530的输出功率设置成最大试试. 默认不是最大值. 看看人家发射时电流是多大, 自己的又是多大. 若发射功率一样, 那么, 就是接收部分的参数问题了, 如RSSI, 可能会影响zstack的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把2530的输出功率设置成最大试试. 默认不是最大值. 看看人家发射时电流是多大, 自己的又是多大. 若发射功率一样, 那么, 就是接收部分的参数问题了, 如rssi, 可能会影响zstack的判断.

  /* Proprietary */
#if defined (HAL_PA_LNA)
  19,                                         /* phyTransmitPower for CC2591 */
#elif defined (HAL_PA_LNA_CC2590)
  11,                                         /* phyTransmitPower for CC2590 */
#else
  0,

这里默认的是:19,  最大能设置成多大呢?

楼主:
大家的功率设置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家的功率设置是多少?

网友:
/* Proprietary */
#if defined (HAL_PA_LNA)
  19,                                         /* phyTransmitPower for CC2591 */
#elif defined (HAL_PA_LNA_CC2590)
  11,                                         /* phyTransmitPower for CC2590 */
#else
  0,
19 应该是最大的了. 那就看看发射电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 proprietary */
#if defined (hal_pa_lna)
  19,                                         /* phytransmitpower for cc2591 */
#elif defined (hal_pa_lna_cc2590)
  11,                                         /* phytransmitpower for cc2590 */
#else
  0,
19 应该是最大的了. 那就看看发射电流吧.

#if defined HAL_PA_LNA || defined MAC_RUNTIME_CC2591
const uint8 CODE macRadioDefsTxPwrCC2591[] =
{
  20,  /* tramsmit power level of the first entry */
  (uint8)(int8)10, /* transmit power level of the last entry */
  /*  20 dBm */   0xE5,   /* characterized as 20 dBm in datasheet */
  /*  19 dBm */   0xD5,   /* characterized as 19 dBm in datasheet */
  /*  18 dBm */   0xC5,   /* characterized as 18 dBm in datasheet */
  /*  17 dBm */   0xB5,   /* characterized as 17 dBm in datasheet */
  /*  16 dBm */   0xA5,   /* characterized as 16 dBm in datasheet */
  /*  15 dBm */   0xA5,
  /*  14 dBm */   0x95,   /* characterized as 14.5 dBm in datasheet */
  /*  13 dBm */   0x85,   /* characterized as 13 dBm in datasheet */
  /*  12 dBm */   0x85,
  /*  11 dBm */   0x75,   /* characterized as 11.5 dBm in datasheet */
  /*  10 dBm */   0x65    /* characterized as 10 dBm in datasheet */
};
#endif

网友:
我的zstack是19为最大, 我的是2.3.0的版本, 设置成20后, 是否有所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zstack是19为最大, 我的是2.3.0的版本, 设置成20后, 是否有所改善?

同问!~

网友D(2012-07-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zstack默认没打开cc2591的控制,ti有个文档怎么打开, ...

你好~~我看了你的关于2591的回复~~请问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TI协议栈里关于开CC2591的控制呢~~我正在整这个东西~~这个文档您能给上传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看了你的关于2591的回复~~请问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TI协议栈里关于开CC2591的控制呢~~我正在整这个 ...

开启编译开关  HAL_PA_LNA  即可。

网友:
为啥不把 CC2530当单片机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看了你的关于2591的回复~~请问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TI协议栈里关于开CC2591的控制呢~~我正在整这个 ...

TI的官方文档啊,首先把相关的资料都看一遍再说吧。

http://www.ti.com/litv/pdf/swra2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官方文档啊,首先把相关的资料都看一遍再说吧。

http://www.ti.com/litv/pdf/swra290

看啦~~但是我看程序里面为什么还有一个xHAL_PA_LNA呢?编译相加一个HAL_PA_LNA倒是好像是传输好了点,我读那个RSSI感觉和没有加PA的没有差多少啊?是不是这个RSSI值和不带CC2591的模块的RSSI值偏移计算不一样呢?

网友(2013-04-27):
我用ZStack-CC2530-2.2.2-1.3.0,宏定义HAL_PA_LNA后,照样用不了。反而把这个注释掉。换一个不带CC2591的板子,程序倒是可以正常跑。请问一定要2.3以后的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