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开发板相关的电平转换

楼主(2011-12-02):
我现在正准备采集编码器信号,从编码器引出三相A B Z信号,我自制一个接口电路对编码器信号进行了光电隔离和整形,引出的信号是TTL信号,但是电压是0到5V多,而DSP的外设引脚只能接收0~3.3V,我看了一些论文,说直接将接口电路信号接入DSP的EQEP引脚就行,我怕烧坏开发板,请教大家我需要不需要电平转换呢???急需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光电隔离输出这边很容易就可以是3.3V啊。一般光电隔离输出这个三极管外接一个上拉电阻,这个电阻你上拉的是多少V,输出电平变化就是多少V

网友:
用VHC系列芯片,3.3V电源,输入6V没问题

网友:
一楼是正解!

网友:
如果是高速光耦,电压调整不了的话:
1 用分压电阻分压;
2 对3.3V加一个反向二极管;
。。。。。。

楼主(2012-03-02):
好的,我就是外接的一个上拉电阻,可以了,谢谢哈~~

网友:
TXB0108PWR, 5V to 3V3 translator   TI推荐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