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7突然下不进去程序了,下载时居然提示我,我所选的设备(MSP430F147)与实际设备不匹配。

楼主(2011-12-02):
f147突然下不进去程序了,下载时居然提示我,我所选的设备(MSP430F147)与实际设备不匹配。。两块都这样,开始时可以下进程序。 真郁闷。用的利而达的USB下载

网友:
看你的ID号啊!咋下得进去呢!!哈哈,赶快换CPU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id号啊!咋下得进去呢!!哈哈,赶快换cpu

认真点   哥郁闷死了  本来调的好好的 突然下不进去了 昨天就这样坏了一块  今天仅剩的一块也坏了

网友:
难道是熔丝烧了?
用BSL下载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要查一下仿真器  用仿真器仿真其他的板子试一下
第二 用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jtag那几个引脚虚连啦
第三 下载的时候侧一下电路板是否有电
第四 看复位按键什么的是不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别着急  没病不死人的  肯定是有问题

实在不行在联系我 麻花藤:一零四六九死武陵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