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码以上速度高速微波通信

楼主(2011-12-02):
一个高速运动的物体 120km/h左右速度 另一个静止, 现在想做两个模块 让这两个物体微波通信  频率2.4G 5.8G都可以 最好5.8G 2.4G干扰太多了

请问有哪位大虾能给些思路么?

网友:
不停车收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停车收费?

猜到一部分

网友:
光通信吧,呵呵。(纯粹瞎扯)

我担心你“红移”做得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通信吧,呵呵。(纯粹瞎扯)
我担心你“红移”做得不好。

能红移多少  120码就30多米每秒  光速3E8米每秒  算了下 貌似就偏5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通信吧,呵呵。(纯粹瞎扯)
我担心你“红移”做得不好。

我那个接收滤波器是5M带宽的   这500HZ应该不是问题把 我担心会不会有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LEO卫星通信考虑红蓝移,120km/h算低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leo卫星通信考虑红蓝移,120km/h算低速。

对呀  其实我也觉得  这是低速   哪些超音速飞机才能算高速 考虑红移啥的才有意义。

但是 对于这种“低速的”微波通信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全向天线、近距离、视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向天线、近距离、视距。

全向天线:  由于我们怕干扰到其他设备工作 ,所以不会用全向天线

近距离:    我们的通信距离大概10M  算下来就200多ms的通信时间,根据静态的通信时间  其实只要100ms不到就可以了,不知道高速的时候行不行

视距:      ----

网友:
这么来说可以用波瓣大的定向天线,也就是增益不是很大的定向天线就可以。
都是微功率,全向天线也不会干扰别的设备。
高速不是啥大问题,以前在家收民航的应答机,ask调制的调幅信号,飞机咋飞都没问题,基本上一个省的飞机都能收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来说可以用波瓣大的定向天线,也就是增益不是很大的定向天线就可以。
都是微功率,全向天线也不会干扰别的设备。
高速不是啥大问题,以前在家收民航的应答机,ask调制的调幅信号,飞机咋飞都没问题,基本上一个省的飞机都能收到。

啊 这样啊

  现在天线功率是15dbm  ASK调制 但是由于终端设备是用电池的  所以通信距离还是不太远 5米-10米

理论上完成一次通信的时间是50ms左右   会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来说可以用波瓣大的定向天线,也就是增益不是很大的定向天线就可以。
都是微功率,全向天线也不会干扰别的设备。
高速不是啥大问题,以前在家收民航的应答机,ask调制的调幅信号,飞机咋飞都没问题,基本上一个省的飞机都能收到。

我说的其他设备是指,  这个地方同时有多台该设备在工作 这些设备频点都是一样的 每个设备负责的区域不同

网友:
我印象中相对论说过光速不变的, 移动速度不在接近光速时,是不产生速度叠加的,和经典物理学不同...

也就是说光速在120km/h时的移动物体上发出,和从相同位置的固定地面上发出,没啥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印象中相对论说过光速不变的, 移动速度不在接近光速时,是不产生速度叠加的,和经典物理学不同...
也就是说光速在120km/h时的移动物体上发出,和从相同位置的固定地面上发出,没啥区别
光速是没变化啊   但是对于接收者的波长会发生变化,  然后频率就会发生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印象中相对论说过光速不变的, 移动速度不在接近光速时,是不产生速度叠加的,和经典物理学不同...
也就是说光速在120km/h时的移动物体上发出,和从相同位置的固定地面上发出,没啥区别
光速是没变化啊   但是对于接收者的波长会发生变化,  然后频率就会发生变化

f*λ=c为常数  但是f和λ都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