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表笔里面的可调旋钮是什么原理,如何能够校正波形外观的

楼主(2011-12-02):
示波器表笔上都有一个可调旋钮,当表笔测量示波器的信号源时,可以调整此旋钮来使波形为规矩的方波。请问这个旋钮是可调电容吗?用的什么原理?

网友:
是一个可调电容.

网友:
微调磁介电容,原理参见楼下

网友:
一个电阻一个微调电容        组成积分还是微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阻一个微调电容        组成积分还是微分!
就2个元件?只能组成RC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微分

对头,校正波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微分
对头,校正波形的
能详细点吗?

网友:
力科的资料你可以看看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01171HBHLYT.pdf(文件大小:183K) (原文件名:001 无源探头-Caoyuelin .pdf)

楼主:
ls的资料太好了。多谢

网友:
件不在多!有用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