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画PCB出来的文件太大

楼主(2011-12-02):
我用AD09画的电路图纸为什么那么大啊?画的大小布线都一样,但是就是PCB文件就是比别人的大,是不是设置哪?

在board shape里面哪个选项啊?怎么设置啊?能不能发个截图上来?小弟实在不知道怎么弄啊 谢谢啊!!

网友:
你不是想通过生成文件的大小比较绘图软件的好坏吧

网友:
我的手机拍的照片只有几十KB,相机拍的起码1M以上,按lz的意思,我的相机拍照功能不如手机了。

网友:
菜单栏 DXP-->>Preferences-->>PCB Edior-->>True type fonts选项中的 Embed Tru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 前面的勾去掉。

网友:
制板的话,发gerber吧。很小的,相当于txt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画的图有十几M 公司的文员发不出去
所以我想把它变小
我们公司的不发gerber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三楼的同志了  解决了困扰我好久的问题 虽然解决了  但你能告诉我这个选项是干什么的么?为什么他回影响板子的大小呢
我的english不太好 弄不太懂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三楼正解,选上就是将你机器上的字符库都包括了,这样如果别人的机器上的字库没有,打开也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三楼正解,选上就是将你机器上的字符库都包括了,这样如果别人的机器上的字库没有,打开也正常。

应该是你使用了的字库它就会包括,而不是所有的字库

网友:
如果是用矢量字体,还加了3D模型的话,随便一个小板都会变成很大的!如果要画出来的板子美观的话,那你就输出GERBER去制板吧,这样最稳当了!你自己还可以用它自带的CAM程序查看转出来的文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勾上了,公司电脑有装字体,家里没装,回去打开提示没有相应字体,改成默认的Aril字体了,求解

网友:
mark,AD文件大小设置

网友(2015-09-15):
先看到,可避免跳到坑里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