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心电图的帮我看看,50Hz工频干扰消不去

楼主(2011-12-02):
前置放大器用AD620(仪表放大器)
增益为7

暂时先不加右腿驱动 (原文件名:图片1.jpg)
0.05HZ高通滤波,100HZ低通滤波

高低通滤波 (原文件名:图片2.jpg)
50HZ陷波

50HZ陷波 (增益为2) (原文件名:图片3.jpg)
最后加个运放同相放大
前面的前置放大,高低通滤波都没问题,在测试陷波电路,从陷波电路处
输入1伏Vpp,30HZ,输出为2伏Vpp,
输入1伏Vpp,50HZ,输出在50毫伏到100毫伏Vpp,似乎不是很稳定,电阻用金属氧化膜色环电阻(%1误差),电容用独石电容,不知道可行不
确定电路的中心频率为50HZ,不知道做的电路对50HZ衰减够不够,有的资料说可以做到100倍衰减
现在进行实际测试,找同学借了两个测心电用的架子,暂时不加右腿驱动,结果从陷波电路输出的波形如下

直流稳压电源 (原文件名:20111201_0300.jpg)
只看到有很强的50HZ干扰,怀疑是从电源引入的,换干电池做电源,波形依旧有很强的50HZ工频干扰,看不到心电的波形

电池做电源 (原文件名:20111201_0301.jpg)
用示波器探头直接和两手接触,示波器上有50HZ余弦波,振幅1伏Vpp
难道是对50HZ干扰太强,陷波没有做好,没有抑制到位?

网友:
用AC仿真看下幅频特性吧,由于电阻和电容的偏差,陷波的中心点不会是50Hz,所以设计的时候要确保48~52Hz范围内,衰减达到60dB以上。

网友:
采集的线要屏蔽!
屏蔽!
屏蔽!

网友:
中点电位驱动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阻容值经仿真得到的,电阻用电位器调出来的,保证中心频率确实在50HZ,独石电容好像温漂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心电信号的幅值在mV级别,而工频干扰的幅值最大在数百mV级别,这里的差距就是40dB,如果你采样信号的信噪比要求20dB,那么工频陷波的深度要达到60dB;60dB是这么来的。

再说陷波,你用做AC Analyses的时候可以注意看下,频率步长调的越短,50Hz这一点的陷波深度越深,但是50Hz边上,例如50.1Hz的深度确没有什么变化,这是因为50Hz这个点是个零点,所以你用仿真软件看到的深度是个理论值,再怎么调准都没有用的。你这个电路的正反馈补偿结构我没有试过,不知道在50Hz附近的衰减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我一般把那两个电容也接在输出上,并且用多级RC来提高50Hz周围的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考虑到,干扰会从采集线上窜入吗?这种干扰会很大吗?

网友:
你把右腿驱动电路加上能好很多

网友:
采集的线要屏蔽+使用电池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一份双T陷波电路的资料http://www.docin.com/p-234480797.html

网友:
进行FFT,然后去掉50HZ,最后进行反FFT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和模拟滤波比起来哪个好?51内核单片机采样,不知道吃的消不?本人还没用过FFT,数字滤波.

网友:
换CM3的,然后高阶数字带阻滤波

网友:
ADI有心电解决方案的,可以参考下
http://bbs.ednchina.com/FORUM_POST_33_877_0.HTM

网友:
“看到有很强的50HZ干扰,怀疑是从电源引入的,换干电池做电源,波形依旧有很强的50HZ工频干扰,看不到心电的波形 ”

很明显是空间电磁场传导进来的,处理好你的PCB布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和模拟滤波比起来哪个好?51内核单片机采样,不知道吃的消不?本人还没用过fft,数字滤波.

51单片机,没有试过FFT,但是AVR单片机频率在16MHz如果要进行整数FFT,128点大约要5ms,如果要求不高,还可以使用AVR自带的ADC

网友:
心电信号的50Hz干扰确实比较恼火

网友:
似乎很成熟的东西!这一个成品剖析一下。

网友:
首先前端电路屏蔽要ok,输入阻抗足够,右腿驱动搞好,电路本身共模抑制比足够。
增益不要太大,500倍足够了。到这个时候,50Hz已经只有心电幅度的一半左右(最差情况)
然后加上IIR数字陷波器,或者是FIR带阻滤波。更好的有自适应陷波器,跟踪AC频率,电网频率不是准确的50Hz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50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rmonkey&bbs_id=9999
39楼代码,1楼系数,高通+陷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最近在做双电极心电信号,对于50Hz陷波器用双T滤波器中的电容和电阻的选取、调试比较繁琐,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考虑把电源换成高频开关电源,这样就不会有50HZ的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