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GPS解析

楼主(2011-12-02):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当接收完6条信息后发送标志位,后台进行解析,先找到对应信息的位置(如$GPRMC);然后采用状态机读取经纬度等信息,

网友(2012-04-05):
楼主能发整个工程文件吗?

网友A:
可以用strstr()和atof和atoi等库函数来写,优化一下结构
另外,接收缓冲区用循环队列来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rstr()和atof和atoi等库函数来写,优化一下结构
另外,接收缓冲区用循环队列来做更好 ...

恩,开始没有想到循环队列,现在做通信一般选择循环队列,然后查找帧头和帧尾(状态机)解析

网友(2012-05-12):
不能下载,MARK一下回头下

网友:
论坛不能下附件。能发到我邮箱吗??、??非常需要这个。、、442948742@qq.com          谢谢  啊  谢谢

网友(2012-11-27):
请问楼主用的GPS型号是什么?我才接触GPS和STM32 ,不知道选择什么型号的GPS模块……

网友:
标记一个,等我做好了循环队列,就贴上来~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2013-05-01):
先顶一下,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13-06-05):
楼主的解析方式很好,采用了,再补充一个环形队列吧,方式就是采用hotpower 的uart 零耗时思想,上代码: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GPS_data_Count;
    uint8_t Frame;
    uint64_t pd;
    uint64_t pd1;
    uint8_t GPS_Buffer[256];
    uint8_t *pstr;              //测试
}Gps_data_addr_st;

Gps_data_addr_st Gps_data_addr;

//中断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u8InChar=0xFF;
    static uint8_t KeyWord_Count;
    uint32_t u32_IQR= UART0->ISR;
    uint32_t u32_status = UART0->FSR;
    UART0->ISR = u32_IQR;
    //串口接收数据
    if (((_UART_IS_RX_READY(UART0) > 0) || (_UART_IS_RX_TIMEOUT(UART0) > 0)) && (_UART_IS_RX_BUF_ERR(UART0) == 0))
    {
        while(_UART_IS_RX_EMPTY(UART0) == 0)
        {
            __disable_irq();
            _UART_RECEIVEBYTE(UART0, u8InChar);
            Gps_data_addr.GPS_Buffer[Gps_data_addr.GPS_data_Count] = u8InChar;
            switch(u8InChar)
            {   //NEMA0183 格式数据以$开始,\r\n结尾(0x0d 0x0a)
                case '$':
                    Gps_data_addr.pd <<= 8;
                    Gps_data_addr.pd |= '$';//存放'$'
                    Gps_data_addr.pd <<= 8;
                    Gps_data_addr.pd |= Gps_data_addr.GPS_data_Count;//'$'在数组中的下标
                    KeyWord_Count = Gps_data_addr.GPS_data_Count;
                break;
                case 0x0D:
                    Gps_data_addr.pd <<= 8;
                    Gps_data_addr.pd |= 0x0d;//存放0x0d
                    Gps_data_addr.pd <<= 8;
                    Gps_data_addr.pd |= Gps_data_addr.GPS_data_Count;////0x0d在数组中的下标
                    //收完一帧数据,发送GPS解码消息,5us后任务就绪
                    //模拟抢占式任务,串口中断退出后解码可以开始,优先级等同TMR0中断,解码时间必须在14ms内完成
                    if( (Gps_data_addr.GPS_Buffer[KeyWord_Count+5] == 'C') ||      //GPRMC
                        (Gps_data_addr.GPS_Buffer[KeyWord_Count+5] == 'A') ||      //GPGSA
                        (Gps_data_addr.GPS_Buffer[KeyWord_Count+5] == 'V') ||      //GPGSV
                        (Gps_data_addr.GPS_Buffer[KeyWord_Count+5] == 'L') )       //GPGLL
                    {
                        GPS_Decode_Run();//启动TMR1中断
                    }
                    else
                    {
                        Gps_data_addr.pd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__enable_irq();
            Gps_data_addr.GPS_data_Count++;
        }
    }
    else
    {//串口BUFFER数据溢出处理
        while(_UART_IS_RX_EMPTY(UART0) == 0)
        {
            _UART_FLUSH_FIFO(UART0, UART_FCR_TFR_Msk | UART_FCR_RFR_Msk);
            _UART_RECEIVEBYTE(UART0, u8InChar);
        }
    }
}

运行效果:

网友:
这个记下晚上回家看一下

网友:
这个标记一下

网友(2013-10-31):
串口开循环队列就要用定时器来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开始没有想到循环队列,现在做通信一般选择循环队列,然后查找帧头和帧尾(状态机)解析 ...

麻烦能上传一份用串口的循环队列解析GPS的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能上传一份用串口的循环队列解析GPS的源码吗?

这个好久以前做的啦,我没有做循环队列的,你可以参照他们思想修改。我一般是创建一个结构体,定义一个256大小的数组、头指针、尾指针。串口接收中断函数将数据填充的数组里面去,尾指针增加,利用uint8_t数据类型的255+1=0的机制,然后外面函数进行数据的解析,读取数据后头指针进行相应的增加,增加操作最好加入一个强制转换操作(uint8_t)(pStart+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久以前做的啦,我没有做循环队列的,你可以参照他们思想修改。我一般是创建一个结构体,定义一个25 ...

谢谢啊,我也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久以前做的啦,我没有做循环队列的,你可以参照他们思想修改。我一般是创建一个结构体,定义一个25 ...

楼主你好,GPRMC这种帧头是在串口中断里面先判断再接收,还是中断里面只接收,主函数里面判断帧头?

网友:
STM32--GPS解析

网友:
之前也写了一个,参考一下LZ的思路

网友:
正要学习这个,看看有用不。。。

网友(2014-02-27):
thanks 及时雨啊

网友:
mark一下,我之前也看了各种方法,主要问题是gps信息不定长,正点原子的写得不错,后面为了减轻主控的负担,我用了一个mcu专门来解析gps,解算好了才以固定长度发给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久以前做的啦,我没有做循环队列的,你可以参照他们思想修改。我一般是创建一个结构体,定义一个25 ...

楼主,可以上传整个工程,让我们学习学习嘛

网友:
最近要搞GPS,真没搞过,头疼

网友(2014-04-29):
STM32--GPS解析,mark下!

网友(2014-07-10):
正好用STM32F105来做GPS信号接收和处理信息,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2014-11-11):
好东西哦!状态机。。。 有用到的!

网友(2015-01-22):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6-10-08):
标记下,最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