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5Q208C8 device

楼主(2011-12-02):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5Q208C8 device

                                                            编译出现错误

                                                         应该已经破_解好了吧

网友:
你的破_解有问题,license破_解不完全,或者压根就没破_解好!
我有一次误将64bit的破_解用在x86上了,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你检查一下!

网友:
没破_解好 重新破_解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破_解了好几遍了 !我和他们破_解好的都一样,感觉是电脑的问题吧

网友(2012-12-07):
还是建议你看看破解器。一个是x86的,那是for Windows XP的,一个是x64的,那是for Windows 7的.我碰到过这个问题,重新破解后就好了!

网友(2013-09-11):
敢问楼主这个 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是破解的问题  开始可以用 过短时间就不可以用了  win7 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