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死在main之前的初始化~

楼主(2011-12-02):
有问题的死在这里call #__data16_memzero,

没问题的貌似多一句~

死机发生在main之前的初始化,不知道怎么修改,苦恼啊~

网友:
哥们 你代码还保密咋的
发上来看一下代码  你放着调试的二进制有什么用

网友:
关键字:WDTCT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 你代码还保密咋的
发上来看一下代码  你放着调试的二进制有什么用

1楼没注意看题,这个死机是发生在main函数之前,压根就没c代码,全是汇编的~死机就发生在清缓存这块儿~
编译和链接都通过

网友:
你是不是申请了一大堆全局变量,而且都初始化了?

网友:
你的变量初始化时间太长,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
看样子,关狗再试,如果是AVR,不要在熔丝位将看门狗使能,否则初化时间长就死了。

楼主:
不是avr,430,开了5,6个任务~ 以前都跑的好好的,现在裁剪了,留的rom和data更多了~反倒出错了~一上电就关闭看门狗啦,现在死机发生在main之前,没办法操作啊~~

网友:
全局变量是否过多?加上__no_initial 试试!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建议你把这个函数加上试试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return 1;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把这个函数加上试试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return 1;
}

10楼正解! 加上这个函数之后,不需要在你的程序里面调用,IAR编译的时候,会自动把这个函数放在变量初始化之前!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增加了Cstartup.s43,里面不只做了__low_level_init

网友:
学习一下。只用过pic和51。

网友:
看门狗复位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