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USBFET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请教各位高手,仿真器是我以前用过的,不过有一阵子没用430,现在换了一台电脑,也换了一片最小系统板,仿真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如果选择固件升级就会死机(以前也是这样),选择不升级的话以前就正常开始仿真了,但现在会出现通信错误,现在电脑是Win7 64位的,但驱动安装似乎应该没有问题,不知有没有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多谢了!

错误 (原文件名:新建图像.jpg)

网友:
换个XP的系统试下!

网友:
Win7 32位系统工作正常

网友:
选择不升级的话以前就正常开始仿真了,但现在会出现通信错误
这个应该是驱动的版本和仿真器的版本不匹配导致的,可以使用跟固件匹配的软件版本,或是将固件匹配版本的驱动(msp430.dll和hil.dll)复制到当前使用的软件里可能可以使用

网友:
系统板自己供电试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win7系统,考虑驱动程序卸载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