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了一个boost,电源高手看看波形怎么;;

楼主(2011-12-02):
手工焊了一个典型的boost升压,焊的比较难看,输出64V,接负载6.7欧;:

输出波形,不是很稳:

采样电阻上波形:

电感后面波形:

Vgs波形:

放大之后上升波形有失真;

高手看看电感波形是否正常??最好能传个正常的波形让小弟看看。。

网友:
传个电路上来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我没有画,边测边搭的,很简单,就是普通的boost升压;有时间我在把图画了;

网友:
楼主,你的电容要爆了,注意安全!

网友:
输入多少伏?

输出将近10A了

网友:
没看见电感?这货怎么看也不像600W功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之前调的时候过压造成的,不过还没坏,只是鼓起来而已,呵呵

回复 网友C:

输入50V左右;的确输出将近10A

回复 网友D:

电感太大板子上放不下了,其实这么大功率,我也不想用boost,效率不太高;

不过领导说不用变压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600W只是短暂的,接电过了一两分钟功率管,二极管就很热了,还得加管啊;

最近看了一篇文档很好传上来大家看看
感觉很纳闷的就是像这种对效率要求这么严的控制器上,好像也是用的boost和buck升降压??为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的电容要爆了,注意安全!

最初看到这里,很是佩服,心想不愧是高手,通过看波形,就能预测电容是否要炸了。

后来才注意到图片上的电容有点鼓包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样电阻上面的杂波太大,反正感觉不太正常~

采样电阻 (原文件名:0015 - 副本.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LZ,那不是升降压电路
是同步整流电路,那个电路里面boost升压和buck降压电流方向都是相反的,从蓄电池到逆变器是boost升压,从逆变器到蓄电池是buck降压
boost升压的时候,V8作为开关管,V7同步整流
buck降压的时候,V7作为开关管,V8同步整流,正好跟boost是反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的方向我倒是看懂了

但是如果不考虑buck,只是单方向的boost。例如boost升压时,V8作为开关管,V7同步整流  与 V8作为开关管,V7那块是一个二极管有

什么区别吗??也就是V8开关时,V7是常开呢?还是与V8互补呢?如果互补有什么好处么??效率会比一个常规boost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采样电阻用的0.025;3844门限1V;输出电流10A,

采用电阻上瞬间流过的电流可能是输出电流的3.4倍,你那个是小功率的吧;

后面还有RC滤波电路应该能使去除尖峰电流波形;

示波器不太好,换了一个好的,波纹没了:

网友:
最近也在用BUCK和BOOST的做,理由也和楼主相似,领导觉得麻烦要做简单点,同时自己对变压器的设计也算菜鸟暂时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