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遥控器

楼主(2011-12-02):
航模遥控器的接收器在接收到控制信号时,其输出的信号脉冲最大的占空比也不超过50%,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脉宽1~2ms
周期大约20ms不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航模遥控器的接收器在接收到控制信号时,其输出的信号脉冲最大的占空比也不超过50%,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每帧20ms,有很多通道呢,每通道1.5mS左右。
你一个脉冲就50%了,其它通道不活了?

超过2mS一般接收机认为是满舵了,再宽也没有意义,所以,回答了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那么遥控器发射信号之后,接收器的输出应该是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吧?但是我在检测的时候为什么一直都是低电平呢,是接收器坏了吗?(我是用示波器观察接收器输出信号的,遥控控制的时候,其占空比会变化,但是占空比始终达不到输出高电平的比例),请赐教。

网友:
因素太多,说不清楚,你也没讲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虚拟示波器测的接收机输出波形也不是理论波形,不过按照理论波形设计的东西却可以用,现在怀疑是不是虚拟示波器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