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磁隔离单芯片解决方案RS485

楼主(2011-12-02):
通常RS485的电源隔离都要通过变压器,但是这样会导致小功率的变压器产生,成本高,而且PCB大,EMC不好,这里介绍ADI的磁隔离,单芯片就可以解决,而且不需要光耦进行信号隔离。一颗单芯片解决了。

原理图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这个最适合应用于变频器,太阳能逆变器,UPS等应用,尤其是工业环境,抗干扰特别强。
如有这方面的可以和我联系:jack.cai@arrowasia.com

网友:
广告帖,
这个片子其实不便宜呢,
DC-DC+ADUM1201+MAX13487 三样的组合也就3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们就是dc-dc+adum12+233/485这样用的,我觉得这样最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是的,这样的组合面积其实也很小,比用光耦的办法小多了,
max13487还有个好处,没有方向控制脚~~~

楼主:
这个你错了。你试下想想你一个板子,我就用一颗8×12MM^2的芯片就可以替代你们dc-dc+adum12+233/485,我价格也差不多,那你为什么还要用这么多器件呢?元器件多,BOM也就大。。。这就是ADI的优势,磁隔离不是几家厂家能做的。你懂得。好的技术是分享,而不是买广告。。。。阿莫的天地就是分享开源,分享技术。。。就是喜欢阿莫这个论坛。

网友:
价格贵不???

楼主:
下面就是标准隔离的,用光耦的隔离

楼主:
跟普通dc-dc+adum12+233/485,总价格差不多。。。还有一点就是光耦有很多弊端,不能高速通信,磁隔离可以做到150M的码率。

楼主:
如果用ADI的解决方案,一颗芯片搞定。见图见真相:

楼主:
光耦隔离有光衰,光泄漏,产品的寿命是10年,磁隔离的寿命可以达到50年,实验测试过的。上图:

楼主:
再上ADI的DEMO板图看看有多大了。

adm2682e and adm2687e (原文件名:5.JPG)

可以支持5K的耐压,16M的码率和500K的码率,一般工业500K足够的了。

楼主:
对比下网上搜索到的MAX485,对比下就知道优势了。

网友:
三个光耦一块多,一个TI的3082一块多,一个74hc14三毛钱,加起来不到四块钱。
加上dc/dc,总计十多块钱就好了。
低速通信足够,光耦承受5000v隔离电压。
寿命的话,10年足够了,再久一点,单片机flash程序都不保了。

网友:
如果新设计倒是可以试试,不知道样片采购是否方便

楼主:
好东西不再多说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我是为了分享。。。再共享个好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新设计倒是可以试试,不知道样片采购是否方便
这个采购非常方便,不担心有缺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价格差不多?OMG。

dc-dc 7.5块
adum12 5块
232 2.5块 就是是adi的232 你总不会说它很差吧  3.5够啦。

你那玩意起码要30啊!!!便宜一半。技术归技术  价格贵价格。

体积是一方面,就算剩下的面积是4层板,还是不划算的,我仔细算过啦。

最后说一句,光隔离和磁隔离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是磁隔离的面积小  外围少  布线少,但是光隔离不是独家,磁隔离的性能有待验证。
我刚有磁隔离做了一个产品,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过你那个是低速的  adi最慢的是2m的,你要比起码拿6N136/7来比吧?  磁隔离和光隔离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楼主:
DC-DC 7.5块?你有算你的变压器吗?你只是算那个tranformer driver的IC。而且变压器的绕线,做得不好,又影响EMC,唉,这个才是硬件工程师的难点。磁隔离早就在军工应用了。为什么很多厂家没有做到磁隔离?封装在一个这么小的芯片上?这就是专利,就是技术!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芯片是好,但是收发器我觉得应该独立出来,即片子本身不要带收发器,因为收发器在外围难免损坏,一坏整个ADI的隔离部分全换,成本不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像你这样说万一电脑的CPU,或者你的主板mcu损坏了,那换岂不是成本很高?同样的道理。

网友:
片子到底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收发器直接面向通信,容易损坏。假设你损坏了,还可以换收发器。
非集成485收发器的方案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你说的这个芯片做不到。

假设你一个芯片就是一台电脑,那你这个电脑的"USB或者串口收发芯片坏了",你还能维修好吗?恐怕只有换电脑。

但我分离器件的电脑还可以换换USB或者串口的收发器,还有很大几率修好。

网友:
楼主艾瑞的吧,RS232和RS485接口的此类芯片到底价格如何?

估计还是ADI独家供货哦,货源紧张的时候首先满足大客户啊,但不幸的是现在中小公司居多,哈哈:)

网友:
TI 也有啦 ISO3082

官方报价 $2.6 1k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我们很重视中小公司的,也希望他们和我们一起成长。。。

网友:
木有看到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木有看到价格。。。
价格就不想公开了。有兴趣联系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一样,
ti的ISO3082是仅信号隔离的,需要外部提供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不一样,
ti的iso3082是仅信号隔离的,需要外部提供电源。
说得对。有时隔离还要考虑是否是隔离强电,比如太阳能的大功率的隔离,如果
那就要爬电距离需要>8MM了。一般光耦还做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点常识好不好?7.5当然包括变压器。

另: 虽然我在也在adum系列,但是并没有你说的那般好。

1、价格没有优势。
2、独家供货。
3、磁隔离这种技术,特别是类似mems的,还有待验证,我有发现过adum中的一些bug。多路的数据可能会干扰。光隔是单个的绝对不会。
4、别扯些没用的好不好,特别是那些吹牛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搞销售,发广告的。

我回这个帖子,纯粹是为了说明adum在某些体积要求方面还是有市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时间的问题,你是说ADUM的BUG?多路的串扰吗?具体cross talk是多少?把具体的数据列出来。不能空说有bug啊
说话要有证据。

楼主:
当然新技术可能有很多的缺点,我们也很喜欢技术专家提出宝贵的建议,再不断完善这种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D:
dc-dc 7.5块?你有算你的变压器吗?你只是算那个tranformer driver的ic。而且变压器的绕线,做得不好,又影响emc,唉,这个才是硬件工程师的难点。磁隔离早就在军工应用了。为什么很多厂家没有做到磁隔离?封装在一个这么小的芯片上?这就是专利,就是技术!

为了隔离485用得着变压器吗

一个微型的dcdc就可以了,也就6-7块钱

ADI多少?30!没几个老板会脑子进水

专利,核心技术。
俺们电工最怕这个

就ADI一家可选,这不是把小命交给ADI了?
从这角度讲,就算ADI成本和光隔离差不多也坚决不能选用
明显一棵树吊死嘛

网友:
从可靠性的角度来说,器件数量越多可靠性就越差。下一个产品上要用这个东西,不知道能否搞到样片测试一下!

网友:
那个器件我早知道了,实际上那器件很贵的,我一直采用光耦,DC-DC方案,现场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网友:
SiLABS也有类似的产品,价格能低不少,大部分能和ADI的ADum系列Pin2Pin代换。可咨询新华龙一类的代理。

网友:
有时间我也来试试

网友:
看来看去,成本就在那个DC-DC,记得论坛上有和几2,3元成本的DC-DC,找不到图了
谁能再给个连接

网友:
可代替RS485隔离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J:
从可靠性的角度来说,器件数量越多可靠性就越差。下一个产品上要用这个东西,不知道能否搞到样片测试一下!

你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
一个经过几十年验证的光耦隔离485方案,可以多家供货商选择,价格非常低,
和一个新出的单芯片隔离方案,只有ADI一家供货,价格比较高。

有多少人敢冒风险?

除非需要高速通讯,低速通讯没必要用这个。

网友(2012-01-04):
楼主给你邮件你回复下啊。

网友:
淘宝上30元左右,应该还是不错的。要是产品好倒真的免去了很多麻烦。

网友:
这个芯片我是用过,用于422通信还是比较合适的(422通信只是实验的时候用,现场没有用)。用于485通信还是不建议使用,最起码按照数据手册的485电路设计会有点问题。另外,我怀疑这个芯片的生产工艺是否有什么问题,因为同样的电路甚至同一块板子,焊不同的芯片发热的程度不同。

网友:
这个芯片太贵了,半年前我要了两个样片。最后没用。当时报价好象是60多一片。

网友(2012-05-15):
ADUM的芯片容易坏哎,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用TI相同功能的IC,TI也有的,价格比ADI便宜。

网友:
速度:485通讯还没见过150M的。一般9600就可以了。
耐压:很过行业要求4KV耐压交流耐压。这个光耦很成熟了,光耦5KV。之前看过的ADI的几款产品达不到4KV
防磁:光耦是可以防强磁的。ADI的磁耦我之前没试过用磁钢吸,现在手边没样品,但是从类似的产品来说。强磁会导致铁芯饱和,无法通讯。

速度上磁耦有绝对优势,但是不能体现在485通讯上
外围电路上光耦需要调电阻,否则在高波特率是波形变差通讯失败。另外本身光耦通讯信号的延迟在us以上
而磁耦可以像门电路那样连接,不用调电阻,使用简单,延迟在ns

网友:
TI的电流比较大!注意!

网友(2016-08-17):
MARK下,隔离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