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GCC中sprintf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今天遇到的问题, 在论坛中有提及,但是给出的方法我越看越乱,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实现,
总是要关联什么库,有用dtostrf()的, 还有用fdevopen()的,这些函数我都没有查到用法, 就自己实现了一下。
发表出来,免得再有人走弯路。

程序部分代码如下:
float fdata = 12.3456;
char str[10];
sprintf(str, "%.4f", fdata);
此时得到的str中的内容是?.

经过查证,AVR-GCC下的sprintf()确实不支持%f,但是却支持%d. 然后通过以下方式可以解决。

int  resolution = 2;
for(i=0;i<decbits;i++)  m*=10;
int k = fData*m;
int l = (int)fData*m;
int f = k -l;
sprintf(str, "%d.%d", (int)fData,f);   这样就解决了。

如果写成sprintf(str, "%d.%d", (int)fData,(fData-(int)fData)*m);则是错误的,为什么?

楼主:
楼上用的是WinAVR吗?
为何我在GCC下就编译不成那样呢?
是否要包含其它库文件?

网友:
编译选项。printf

网友A:
楼主如果好好研究AVR_STUDIO上的编译参数,就能解决了。

网友(2012-09-07):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好好研究AVR_STUDIO上的编译参数,就能解决了。

大神,刚刚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用AVR_STUDIO 5.1

网友(2014-01-07):
调试程序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搜到了这篇帖子,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支持浮点转换的sprintf体积较大,
为了减少最终代码的大小,编译器对sprintf进行了优化,要想使用完整的功能,需要sprintf的完全版本,
最终的解决方法的确是更改编译参数。
以AVR Studio 4为例,具体的更改内容如下:
新手,不会上传图片,就用文字描述一下修改的路径及参数
『Configuration Options』『Custom Options』『[Linker Options]』,
在这个选项中,输入『-Wl,-u,vfprintf -lprintf_flt -lm』,方括号中的内容为编译参数,
直接复制到文本控件中,点击Ad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