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关于VS1003的问题,用过的进来一下,谢谢~~

楼主(2011-12-02):
我用atmega16做了一个MP3,单片机工作在8M的晶振。sd卡占用了SPI总线,然后我用GPIO模拟SPI总线控制VS1003!
   我试过了播放64kpbs时正常,其他位速的话有点卡,是不是这样的话只能播放低位速的MP3文件了?
   有谁做过,我讨一个说法,谢谢~~

网友:
SD卡和VS1003可以接到同一个spi上,只是不同的片选引脚而已

楼主:
谢谢~如果模拟的话那就是异步了,是不是这样引起的位速高的话有点卡。。。

网友:
估计用汇编可以解决卡得问题。C语言在时序上还是不容易掌握。另外如果用C,那就看看你的中断处理是否有问题。供数据时候一定不能被打断。

楼主:
从SD卡读取数据没有利用中断。。。单片机用的是8M的晶振,SPI高速时设置为4M最大!是不是给VS1003提供数据时速度太低了?我是模拟SPI控制VS1003的。。。

网友:
模拟spi,用C写的话比较慢吧,SD卡和VS1003可以接到同一个硬件spi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