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PS-305CM电源的拆机图、电路分析或改装资料?(想加装110V/220V切换和改装正负电压

楼主(2011-12-02):
我买了一个数字直流稳压电源(0-30V),想先找到拆机图或电路分析,或者任何改装的资料。我想改装为正负电压输出,如果不可能的话就不拆机了,免得失去保修。

并且,说明书上的参数是输入220伏正负10%,外壳预留了110V/220V切换开关的位置。厂家网站上说110V/220V的需要定制,我没有买到可以切换的,所以想自己把这个功能加上。

网友:
没希望,把心脏都换了估计差不多

网友:
楼主这电源多少钱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电源多少钱呢?

两百多元。

网友(2012-02-04):
回复 楼主:

估计没有希望改成双电压输出,但是要改成110V估计是可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
我们所知,变压器的电源要改成110V,只需改变变压器一次端的抽头即可,如果是开关变压器的可调电源改成110V的话,
一般都是在开关电源内部加一点元件即可。既然你看到外壳已经预留了110V切换开关,就说明电源内部已经预留了110V的元器件位置,
你只需要打开机壳,先不要动电路,看是否预留110V元件的位置,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根据通常开关的原理增加元件即可,相信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