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读取出来的时间有时候会出错

楼主(2011-12-02):
GPS读取出来的时间有时候会出错,就年月会出错,其它时分秒和定位数据都是对的?ublox的neo-6m的GPS

网友:
原始串口数据里就已经是错的了?

楼主:
应该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正确的时间,其它数据都是对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程序里一般都先判断范围 然后再取得

网友:
除非你的模块质量真有问题,否则你不要赖人家,还是自己查程序吧

楼主:
模块是正规代理商那里拿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是不是电磁波反射干扰引起了CPU工作不稳定,引起数据的不准呢?
有发现板子装在金属外壳中,老是自动复位的现象。是不是就是电磁波干扰引起了CPU复位?

网友(2012-04-11):
有时不定位会引发未来时间。定位后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了。
楼主试试是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