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的原因?

楼主(2011-12-02):
GPS、GPRS天线固定在金属外壳上,相当于地是和板子的地是连通的,偶尔用手拿上盖壳碰一下下盖壳CPU就复位了,是不是地干扰进去了,手上有静电?是不是不能把地和外壳相连,要和外壳隔开?

楼主:
把天线和外壳用绝缘胶带隔开了,相当于板子地和外壳隔开了,盖上壳子后也会出现复位的现象。是不是电磁波反射干扰引起了CPU工作不稳定,引起复位的呢?

网友:
我的机器更奇怪,CPU复位后GPS信号很好,如果正常开关机,GPS信号就变差了   额滴神啊

网友(2012-05-12):
引用 楼主:
把天线和外壳用绝缘胶带隔开了,相当于板子地和外壳隔开了,盖上壳子后也会出现复位的现象。是不是电磁波反 ...

将板子上裸露的地方和外壳距离远点,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板子放到一个大的壳子里边,再打静电看看会不会在复位。我觉得是你板子有和外壳离的挺近的地方,静电能够放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