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学无线①PT2262超再生模块信号的发射和接受(内有图片和调试过程)

楼主(2011-12-03):
晕,写了一大堆结果发送错误,算了,直接穿图片。
注意一下三极管不能用普通的8050才100M,要用高频的三极管,我用的SC3356.

楼主:
下面这些参数,接收解码时会使用到。
脉冲:110US/9KHZ
一个位:3.6MS,与上面32倍关系
码长:43.2MS
引导码:14.8MS ,与引导码3倍关系。

网友:
等方童鞋的接收部分

网友:
老方有调试利器频谱仪啊,羡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方有调试利器频谱仪啊,羡慕啊

呵呵,我看它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发挥下效果,免得上灰尘。
所以就搞了这个小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多好东西

网友:
11楼的同学可不可以含蓄一些。到处看到你。

网友:
解码用AVR的ICP捕捉最简洁,还基本不影响main程序的运转.

网友(2012-01-04):
顶一个,等接收

网友:
老方能详细讲解一下,三极管振荡发射器的具体原理么?相关的东西我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但是怎么也没法完全弄明白,总有不太对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