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冷启动无法正常工作 维修求助-----------

楼主(2011-12-03):
最近几天在修一台HP 4262A电桥 本来有多处故障 均以基本修复 ,但是目前还有个问题非常苦恼。发帖前我已经尽我所能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仍然无法找到问题的原因;
机器判断为1978-1980年生产,元器件可能出现老化,冷机故障机启动后在串联-并联模式间反复切换 ,继电器响,无法进入工作状态,待几十秒后,一切正常,随后使用 无任何问题;热机启动 无问题 。通过学习服务手册,以及与正常机器替换板卡,找到问题板 A13,测量测试点波形缩小范围,我是将板卡放在窗户边上冻一会后上机进行反复测试,最终将问题锁定在下面这个图片中:

图中问题点开始是观察不到波形的 随着时间推移 波形一跳一跳的逐渐增大 最后发展到正常状态(峰峰值10毫伏)

我做了一下工作 :
检查板上正负电压 基本无问题
更换板卡上所有电解电容(6个) 无效
为运放加座 使用山寨4558和358替换 无效
更换与右面那半个运放相连的电阻 可调电阻 稳压管 无效
检查部分PCB走线 暂时没有发现电阻变大的地方
增加可选的电容(图片上带*号的那个) 无效
在运放4-8脚间加电容 无效

希望论坛高手能指点一下下一步如何检查

网友:
检查1K电阻,
测量故障点对地电阻与正常机器比较

呵呵,乱说的

楼主:
写蓝色字的电阻 全部更换过了,,稳压管也更换过,为了尽量保持机器原貌,更换元件的时候,我是逐个更换-冷冻-测试,因为没有解决问题,又换回原来的元件了 ,稳压管是两只一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