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阵CCD采集图像的问题

楼主(2011-12-03):
我用的CCD是线阵CCD,型号为:TCD1206  有2160个有效像素
数据处理和控制芯片采用的是FPGA,型号为:cyclone 2的 EP2C8Q208
AD的型号是:AD7820  为8位AD
光学处理系统采用的是实验室成熟的已经搭建好的系统
要做的工作就是用线阵CCD采集图像,然后通过串口把AD转换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现在的问题是:1.怎么确定上位机接收的数据就是正确的图像数据?(如何验证接收的数据的准确性?)
              2.FPGA处理AD转换的数据时该做怎样的处理?FIFO缓冲?具体该怎么操作?要考虑哪些因素?
              3.线阵CCD采集的是一行数据,也就是像素为1*2016的图像,如果要用线阵CCD采集物体的图像,要做哪些工作?(如何让线阵CCD能像面阵CCD那样采集图像?)

本人不才,刚刚入门,希望大家能为小弟答疑解惑,本人不胜感激。我的QQ  516109561

网友:
1.光照到CCD上,把采到的图像AD值用明暗不同的色块或色点依次显示出来,再用手遮住一部分,显示出来的即发生变化了。
2.FPGA在你采集速率很快后再使用,试验时先用直采,虽然慢点但会少走弯路。再者,串口输出还有必要用FPGA来做FIFO嘛。先用个单片机驱动CCD和传输数据吧。
3.设定好采集速率,再配合步进电机,参照扫描仪那样,图像面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这个系统没有用到单片机,只用到FPGA,还有问题就是我要连续不断的采集数据,该怎么做?

网友:
那就用FPGA做一个FIFO,另外FIFO上在做一个串口模块,连续降FIFO中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另外是不是要使用串口关键看你的采样速度,如果过高的话,建议还是用USB,否则速度跟不上。连续采样这个FPGA比较容易,FPGA给AD提供时钟,以及管理信号。当AD采样完成后会有触发信号给FPGA,FPGA接收到这个信号就从AD中读取数据。不过这样的话,一行你就需要采集2016次。因此采样频率你要计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