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 ARM-OB STM32 简化ARM Cortex处理器开发

楼主(2011-12-03):
一、        Jlink ARM-OB STM32 简介

        Jlink ARM-OB STM32 是 SEGGER 公司为开发板定制的板载Jlink调试方案。除了不能测试目标板电压外,此Jlink 与正式版功能几乎一致(速度限制到 2MHz)。
        受 Ourdev论坛 minux 网友一篇文章启发,参考minux 网友贡献的资料,笔者制作了此文所提的 Jlink 简化版,经过将近半年的测试,其不但工作稳定,而且携带方便,故此与大家分享。其特点为:

        +  支持IAR EWARM 和 KEIL MDK;
        + 仅支持 SW 两线调试;
        +  工作稳定,无丢失固件现象;
        +  仅U盘大小,携带方便;
        +  直接与电脑USB 接口连接,无需USB 线缆;
        + 接口简化,仅用三根线,完成高速调试、下载;
        +  仅需要三脚 XH2.54 连接器,大大节约PCB面积;
        +  与JTAG 相比,仅需两根线(TMS / TCK),可节约若干条 IO 口。

二、        硬件电路及接口

        传统20脚JTAG底座个头大,占用PCB面积多,连接线复杂。此Jlink经过精简,使用三脚 XH2.54 连接器,完成 SWD 接口的物理连接,经过半年多测试,即使连接线达 40cm的情况下,此Jlink 依然能可靠下载和调试。图一为接口形式对比,图二为接口定义,图三为硬件电路图。

..............................

PDF 原文,内有电路图
-------------

测试代码包:
---------------------

网友:
你这个不行~~~~

不但不支持JTAG,而且个头还不够小
接口缓冲、电平转换就更不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不行~~~~
不但不支持jtag,而且个头还不够小
接口缓冲、电平转换就更不谈了

哈哈

网友B:
【1楼】 longhandmonkey

----------------------------------------
我的支持JTA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rEt9.1-3K4q1.4-1RdQim&id=12406424235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机会钻钻看加电平转换上去吧,要画点功夫的
不过完成了,基本就是完整的j-link了

网友:
另一个帖子里发过的,这版没电平转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有机会钻钻看加电平转换上去吧,要画点功夫的
不过完成了,基本就是完整的j-link了

我主要是配合我这个板子用,电平转换就不加了。

网友:
为啥不用完整JTAG?

网友C:
用4线的JLINK 一点也不好。

经常出现,连接线上长了,就调试不了。
用20针,排线接很长也能调试。

网友:
这个板子漂亮,有啥功能啊?

网友:
 那板子确实漂亮,同问

网友:
马瑞哥准备进军STM32市场?

楼主:
我不是马瑞啊啊啊啊

网友:
传说中的小马哥竟是商丘老乡 激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在此致歉。。

网友:
是啊,不知3楼的好不好用,主要是指固件方面,用ATMEL那个ARM做的JLINK V8 太容易掉固件了!

还有,能否自动升级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传说中的小马哥竟是商丘老乡 激动啊

是商丘的,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不知3楼的好不好用,主要是指固件方面,用atmel那个arm做的jlink v8 太容易掉固件了!
还有,能否自动升级固件??

我替三楼回答你,可以自动升级固件,非常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额,在此致歉。。

没关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有机会钻钻看加电平转换上去吧,要画点功夫的
不过完成了,基本就是完整的j-link了
我主要是配合我这个板子用,电平转换就不加了。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8/ourdev_......

强烈要求这个板子上谍照,来电清晰大图,反过来看看哈

强烈要求公布板子啥功能

网友:
这个iBoard  ??啥功能啊

看起来很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有机会钻钻看加电平转换上去吧,要画点功夫的
不过完成了,基本就是完整的j-link了

不用试了,除非你自己写firmware

网友:
这种JLink ARM-OB STM32功能刚好够我用,想DIY一个,
有了电路图,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TFT转接座是多少Pin的?在哪儿可以搞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种jlink arm-ob stm32功能刚好够我用,想diy一个,
有了电路图,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代码?

有代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请问,tft转接座是多少pin的?在哪儿可以搞到。

40 pin 0.5间距的 FPC,很好买

网友:
请教小马哥

是不是要先把固件烧好再焊到板子上?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管怎样,首先要感谢前辈,没有您的研究,这些固件根本不会存在

其次,简单地加164245已经试过了,JTAG可用,因为没有双向数据线
SWD因为有数据线是双向的,所以用164245的话是不行的
另外,如果164245的外围电路设计如果考虑的不充分的话,会出现不连接设备板的时候164245发热严重的问题,这个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种jlink arm-ob stm32功能刚好够我用,想diy一个,
有了电路图,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代码?
有代码的

非常感谢,有空DIY一个

网友:
另外请教一下:TRSTIN TDIN TMSIN TCKIN TRESIN等等可以不用连接吗?想简化下电路
还有PC端需要安装驱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另外请教一下:trstin tdin tmsin tckin tresin等等可以不用连接吗?想简化下电路
还有pc端需要安装驱动吗?

这个我没试验过;你可以试试。不知道程序里是不是检测这几根线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G:

很确定的告诉你,不行。。如果不加的话,SWD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J:
--------------------------------------------------------------d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aureole XiaomaGee

有PC端驱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aureole xiaomagee
有pc端驱动吗?

PC端驱动,就是标准 jlink的驱动,网上一大堆的

网友K:
引用图片【6楼】aureole XiaomaGee

怎么这个板子stc单片机也有。
看见有示波器表笔

网友:
楼主又为我们造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次感谢,我已经DIY成功了,外形非常非常的小(12*22),呵呵。

网友:
这板子很漂亮

楼主(2012-01-02):
今天下了个 MDK 4.23,运行后“被”更新固件,现在这个小玩意能搞到 4M的工作频率了,很爽啊

网友:
最新的F4D开发板(130)上面就是只能SW的,害得我把DEBUG当成DOWNLOAD用。

网友(2012-02-23):
回复 楼主:

网友:
暂时还是用“中国版”JLINK

网友:
MARK 有空做一个

网友(2012-04-21):
相对于传统的J-Link 为什么这个只用一个芯片就解决问题了那?

网友L:
楼主的板子是做什么用的,看样子好像很复杂。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板子是做什么用的,看样子好像很复杂。

jlink 哦。。。
下载、调试 stm32 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 ...

板子漂亮

网友:
莫大,现在论坛还不能下载附件哈。期待早点修改好哈。。。

网友:
额,不能下载啊。。。自从改版后,我就又重新申请了号,继续挺莫大

网友(2012-06-09):
   MARK,非常强的板子。

楼主:
这个东西很稳定, 哈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799152163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顶更健康

顶你

网友M(2012-07-22):
引用 网友K:
引用图片【6楼】aureole XiaomaGee
------------------------------------------------------------------- ...

这个板子非常漂亮。干什么用的?

网友:
请问用stm32做jlink的原理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板子非常漂亮。干什么用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29131-1-1.html

网友:
研究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传说中的小马哥竟是商丘老乡 激动啊

求学习啊~我也是商丘的 在商丘上学~
没想到这等神人在商丘~~
哇哈哈~

楼主:
哈哈哈,商丘人齐聚此

网友N(2012-12-02):
RT9193-3.3能用1117-3.3代替吗!

网友(2013-01-29):
不错,MARK一下。顺便问问固件如何烧进去呢?

网友(2013-05-03):
咨询。。固件sn号怎么修改

网友:
这个电路其实是出现在UCOS iii开发板国际版上面的,正要扒电路但是没有固件困扰,楼主竟然提供了,好!

网友(2013-06-20):
小马哥,有这个烧录器软件设计的理论和原理吗?
不需要源码,有理论就行。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 ...

板子画的好漂亮啊

网友(2013-08-03):
很不错的资料,我也来试试做一个出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N:
RT9193-3.3能用1117-3.3代替吗!

没问题,体积稍大

网友:
有源代码么,想学习下,再DIY个个性的下载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种jlink arm-ob stm32功能刚好够我用,想diy一个,
有了电路图,不知道楼主有 ...

有源代码么,想DIY个性化的

网友(2013-12-05):
我也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4-01-23):
引用 网友B:
【1楼】 longhandmonkey



那款8线的JLINK还有吗

网友O(2014-09-23):
请问小马哥,JLINK ARM OB 的固件现在有更新吗?

老固件用新版软件会提示更新,选yes会完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小马哥,JLINK ARM OB 的固件现在有更新吗?

老固件用新版软件会提示更新,选yes会完蛋吧 ...

不会完蛋,升级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会完蛋,升级吧

谢谢小马哥,你现在最新出的支持MDK5.10的JLINK ARM OD的固件也是从老版本固件升级吗?

准备焊一个玩玩,和手头V8比试比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小马哥,你现在最新出的支持MDK5.10的JLINK ARM OD的固件也是从老版本固件升级吗?

准备焊一个玩玩 ...

是的!!!

网友:
升级后调试性能有提升吗?你的Reset就是从STM32F103C8的PIN10引出的吧?SWD调试模式其实不需要Reset吧?
JLINK ARM OB是Segger公司出的么?
JLINK V8都升级到V9了,怎么JLINK ARM OB不升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4线的JLINK 一点也不好。

经常出现,连接线上长了,就调试不了。

以前我也经常遇到这问题, 那是因为reset没接上去, jlink软件和固件版本都会对这个问题有影响, 我jlink升级到4.90e就没发现过这种情况了....

网友:
原理图里面的RT9193的EN常高,这样相当于就是普通LDO了,用其他LDO应该可以代替吧?用RT9193就为了体积小一些?原装用的也是RT9193吗?

网友(2015-05-15):
打酱油哦!!!

网友:
正在使用,基本上可以满足开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