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控制方法

楼主(2011-12-03):
如题,如果做春风的电源,输出这么低的电压和电流,如何很稳定地输出?接了负载也可以正常稳定地输出?是用PID算法来反馈纠正么?
而且输出DAC输出的时候,是否类似用查表的格式打印出来,一一对应,比如说5V是满程,那就是0xff,0V是0x00,那如果是分成8bit的话,那就是每
bit=5/2^8V=0.01953125v了,但是如果真正要实现PID去稳定输出电压,电流,还真是很难去调整。有大师解析下吗。

网友A:
线性电源就是个线性电压电流放大器,只要DAC输出的电压线性良好,那么后面的电压和电流由电源的闭合功率部分完成,稳定输出没问题的,根本不用加入软件来参与调节。

楼主:
靠硬件去实现的吗?向你学习啊。

网友:
取样+误差比较放大+调整单元= 稳定的输出电压或电流

网友(2012-09-03):
都不对,完全依靠打通二脉进行控制,一脉控制电压,另一脉控制电流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2012-11-20):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源就是个线性电压电流放大器,只要DAC输出的电压线性良好,那么后面的电压和电流由电源的闭合功率部 ...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数控电源不需要模拟稳压电源所需的取样+误差放大+调整这一套电路,只要DAC输出稳定就行了。或者说数控电源不需要负反馈系统,开环就可以保证电压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数控电源不需要模拟稳压电源所需的取样+误差放大+调整这一套电路,只要DAC输出稳定 ...

数控电源是闭环的,但是环路是模拟部分就完成了,跟DAC没关系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举个例子:CV状态:假如现在春风电源  稳定输出10v电压,升高到12v,通过调整dac给运放同相端,打破运放比较器的平衡,比较运放输出端会有低电平变高平,这时mos管输出电压变高,然后采样电压升高,通过反向放大运放输出到比较运放反相端,当和同相端相等时,比较运放又再次输出低,mos管又稳定到12v的电压值;(以上是我自己臆想的,不知对不对)望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
不知道春风电源这个环是在哪里。

网友:
用运放和功率管做的负反馈。

网友:
我当初认为肯定是应该有反馈回路的,看了春风大哥的帖子,给搞糊涂了。没仔细看过数控电源原理图,特别是模拟部分,看来需要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C:
说说看功率管输出电压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看功率管输出电压是怎么控制的?

电压控制电流

网友:
春风的电源调整是硬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