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锂电池飞四轴给力不?

楼主(2011-12-03):
如题

网友:
输出阻抗太大了吧~不是专用的,峰值输出功率不够大呢

网友:
楼主注意,这样玩是不行的.
如果你用电池组的保护电路,电流大一点就保护了,如果去掉保护电路就会有电池过热或爆炸的可能.

网友:
两个字,太重,难得离地

网友:
多并联几个,可能飞得起来…
桨配得好的话,1KG四轴悬停的时候11.1V,电流12A以下
笔记本电池放电3C~5C撑顶了。一节电池容量2000mAh
至少需要二节并联,三节串联 (3S2P)
6颗电池,勉强飞10分钟…
感觉我算得好像太天真了…

意义不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笔记本锂电池放电能力差,不能作动力电池用。

网友:
我试过,相当不给力,放电能力太弱了。

网友:
不是动力电池,不给力

网友:
放电倍率不够.也就是所谓的电池"C"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