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差分信号眼图的示波器最少多少钱?

楼主(2011-12-03):
主要看下面的信号质量:
PCI-E差分时钟信号: 100M
最好也能看到传输的TX-RX差分信号:速率有5GT/S,不知道需要带宽?

请大家说说。

网友:
这个,木有百W拿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木有百w拿不下来。。
啊啊!
啊啊!
啊啊!
啊啊!

100M的眼图的也是?

找了下淘宝上二手的这个Agilent 86100A 眼图仪 光测试分析仪 光示波器  是大概6W。

Agilent 86100A Infiniium DCA是也起一台数字通信分析器和一台时域作用的一台高速的示波器。

结合的示波器与分析器在可能的时间的最短的量中制定复杂的依从测量方法,除去对学习麻烦的依从测试过程的需要。 一旦需要许多步骤能现在以一个单一的步骤被执行依从测量方法。 这新的能力,与一个直觉的接口一同,允许工程师执行整个的过程,有一粒按钮的接触,诸如依从眼睛分析。

特性
50GHz的带宽
100 Mb/s -12.5Gb/s40以上
内置一致性测试
综合的光学和电气通道
熟悉的Windows98 用户界面
与83480Aseries模块相容

网友:
pcie的百兆据说数g的示波器才可以看,边沿很陡。
86100可能属于采样示波器一族,至少不算传统示波器。

网友:
我们有一台DPO7254,不过眼图模块没买,新机试过可以看眼图,次数到了,就要花钱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有一台dpo7254,不过眼图模块没买,新机试过可以看眼图,次数到了,就要花钱买了
查了下这个,似乎是大概USD2W左右?
大家怎么看传输信号质量的?

DPO7000数字荧光示波器系列
为复杂的数字设计提供高性能分析

每台DPO7000现在都标配探头和重要的软件分析工具,为迎接复杂的信号检定挑战提供了理想选择。

DPO7000 数字荧光示波器提供了用于调试、检测和分析第1代串行数据、RF、存储器及一般用途设备的信号保_真度、触发和协议解码及搜索功能。DPO7000系列包括带宽在500 MHz到3.5 GHz范围内的4种产品型号,这些产品及其高波形采集功能非常适合应对复杂的信号检测挑战。

DPO7000系列产品型号:
型号带宽采样率记录长度通道参考价格*
DPO7354        3.5 GHz        40/20/10 GS/s        500/250/125 M        4
DPO7254        2.5 GHz        40/20/10 GS/s        500/250/125 M        4
DPO7104        1 GHz        40/20/10 GS/s        250/125/50 M        4
DPO7054        500 MHz        20/10/5 GS/s        250/125/50 M        4        US$ 19,700

网友(2012-01-07):
PCI-E差分时钟信号: 100M
最好也能看到传输的TX-RX差分信号:速率有5GT/S,不知道需要带宽?

-->这个5GT/s是整个总线的吧,线路板上单跟差分对没有到这么高

大家怎么看传输信号质量的?
-->各种不同的信号都有标准模版的,包括PCI-e,眼图测试通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