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1-12-03):
电磁阀的输入电压是 幅值15V的PWM信号,频率300Hz,占空比从10%-80%
以下是我临时搭的电磁阀驱动电路,由于手头器件有限,用的MOS管式k2225,可以驱动电磁阀

但是产品对电流也由要求,
   10%的占空比   对应    100mA;
   80%的占空比   对应    1A;
用万用表实测后,发现电流达不到要求
   10%的占空比   对应    30mA;
   80%的占空比   对应    50mA左右;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修改才能达到要求?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电流和电磁阀有关系吧

楼主:
感觉这个电路输出电流不够,如何扩流呢?

网友:
那个MOS的电流参数是多少?

网友:
驱动电磁阀最好采用推挽模式。同时MOS管采用专门的驱动芯片或者推挽驱动。光耦最好换成高速的300Hz频率不高,可是要分辨30%和31%则最好用高速的。不用只是精度不好,不会影响使用。MOS管建议用耐压30V 5A以上的管子,导通电阻越小越好 一般小于0.1欧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wy2000。
对于上述电流要求不用推挽的结构应该也可以满足吧,手头上的K2225的导通内阻比较大,
如果换个导通内阻小点的管子,再调整原电路的参数,应该也可以满足?你认为呢?

网友:
导通电阻大能大到哪里?电流太小是因为这个导通电阻的问题吗?

网友:
有的电磁阀里面就是个交流减速电机...

楼主:
to xiaobendan 仲跻东:
多谢,说的有理,能指个方向吗?

网友:
你得看看电磁阀直接通电的情况下,电流是多少?或者直接测量阻值算一下也行啊

网友:
你的电磁阀可以调节流量?请问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3-01-24):
MOS管得注意是不是完全导通,其实有电磁阀专用IC的。

网友:
电磁阀的控制频率是否符合要求?  不同电磁阀有不同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