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坛有人出点阵VFD,带高压电路,可以直接点亮。快去抢吧 (已经被抢完)

楼主(2011-12-03):
各位,矿坛有人出点阵VFD,是CIG的模块,带电路板的,有高压。估计点阵是128x64的分辨率。数目有上千呢。地址是: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231135&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sort%26amp%3Bsortid%3D6,不过只出今明两天。
各位快去抢吧!

楼主:
忘了说一句,价格是20元一片

网友:
看着像12864

网友:
想要!但交易方式不喜欢!哪位广东的朋友搭车买几个

网友:
昨天看到了,没想到抢的人还挺多的.我是没兴趣了,虽然这东西原价应该上千块了.

网友:
这东西已没什么实用价值,作为一种爱好DIY练练手什么的。

网友:
我搜到这个屏的来源了。 这个屏幕是日本加氧热水器的控制面板  松下的 型号HE-46K3XUS。
上电后屏幕上写的是,错误代码 H76.

网友:
已到手,正在研究怎么控制.
屏是:Futaba(双叶)的128*64点,型号:GP1211AI,台湾生产与GP1220AI应该是一样的.是客户定制的屏.
GP1211AI High lum. version / high IC price
找不到详细的资料.
不知这里有没有朋友手上有资料的,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控制IC应该是COG的,通讯数据截图:
用saleae抓到的数据,大概看出:
channel 0:CS
channel 1:SCK,时钟约3.2MHz
channel 2:SID
其它的IO就不知道是什么功能了.

网友:
才20啊,拆零件都能值个20吧,不懂还有没有,以前买了两片三星的124*64的VFD模块一片都要600多

网友:
上个实物图:

网友:
好像需要驱动吧。可以直接进行控制显示吗。
手里有个这样的模块,外部有驱动电路。玻璃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刚搜了下,这个屏应该是需要控制器的,可以查找型号:GU128X64

网友:
这个屏幕背对自己,中间的15个脚,从左边开始是1.2HV.  3.4GND,5是5V,6和倒数第一通的,7和倒数第2通,中间还有6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实际的电路是这样的.实际通讯是用了6个引脚与MCU连接.
找到一份比较接近的资料,中间15个脚好像与你描述的对不上.

网友:
我当时查到资料 这个屏幕是日本加氧热水器的控制面板  热水器松下的 型号HE-46K3XUS。
屏幕上写的是,错误代码 H76.

网友:
抢到3片,昨天才发货,还没到手

楼主:
VFD面对着自己,引脚在屏上面,从左到右,中间15根引脚如下:

F(-)————BKA+LATA+CLKA+SIA+SOA+SOG+SIG+CLKG+LATG+BKG————————————————————————F(+)
灯丝-        |            阳极控制              |             栅极控制            |                                                            灯丝+

其中:
SI:移位输入
SO:移位输出
CLK:移位时钟,上跳沿锁定
LAT:移位寄存器复位,高电平有效
BK:锁存输出

DS与GP1180的一样,除了尺寸不通,分辨率、高压、引脚排列、点阵分布完全一样,可以参考

楼主:
另外,还有些分析心得,请移步http://bbs.yleee.com.cn/thread-11863-1-1.html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233138&extra=&page=1

网友B:
不包括驱动,单裸屏,目前批量采购价,不超过150,我们公司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包括驱动,单裸屏,目前批量采购价,不超过150,我们公司在用。

这么便宜?不过这片板上已经带了高压电源了

网友:
没有驱动板没法用的。
我手上有个5V供电、8位并口驱动的屏,驱动板看上去挺复杂的,见图。
用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楼主:
其实简单的说,屏里面已经带了移位寄存器,只需接上串行数据就能显示。只是对于要显示的内容,需要预先排好放在mcu的ram中,这样扫描输出ram内容就可以了。
这片屏是CIG的,已经内嵌IC。主要是高压不太好弄,需要40v高压和3v交流驱动灯丝。
想用一片mega32来驱动,只不知道100KB/s左右的串行数据量,m32能不能到达这样高的速率

网友:
我不太清楚这个屏原配的驱动板里的具体功能,但看图片这个驱动板确实是很复杂,甚至可能是已经带上显示缓冲的,所以这个驱动板可能比较值钱,但用途很窄,是专门配件。
但如果有高压和交流灯丝电源(现在有专业的开关电源板是带这2组电压的),这个屏可以不用经过上面的驱动板,直接用MCU驱动,只是串口的速度要求比较高,起码要5M以上,如果速度更高,甚至可以做成有4阶灰度显示,比如STM32或者是新唐的NUC100,都可以做成灰度驱动。

网友:
这个上千吧,前年公司买过一千多一块!

楼主:
刚才无聊下了一个VFD板上的主控芯片的DS,我被震惊了:64;
控制的单片机真变态:928k rom,8k ram:

8位定时器:7
16位定时器:3
uart串口:3
I2c串口:1(主)1(副)
DMA通道:2,每次255字节
IO断开:85
adc:8位x12通道
dac:8位x4通道
       20位x2通道
LCD控制:55段x4线
其他:蜂鸣器输出

网友:
快递刚送到,简单通电  10v  170mA 显示错误代码,按键无响应

显示效果很犀利,数码相机拍出来效果总感觉不够好,不知道莫大的装备拍vfd是啥效果

顺便寻求无损拆vfd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东东200元都超值,何况是20元?
老陈将它包下来吧。
红色标题,建议网友们赶快去抢。

大家都抢不到了.
已经没有了.
我收了10片.

网友:
最新消息,楼主还有60片左右,我全订了.
在这里可以搞一个开源的小项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ding

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测CLK的时钟为3.2MHz,驱动起来还是有点费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新消息,楼主还有60片左右,我全订了.
在这里可以搞一个开源的小项目了!

大好消息!希望能尽快出成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新消息,楼主还有60片左右,我全订了.
在这里可以搞一个开源的小项目了!

关注&支持!

网友:
关注~~

60片…………如果用不完的话能分我两片么?

网友:
rainbow 老陈VFD用在你的RU3005AC(仿U8002A)就很漂亮了。

网友:
已确认,那边还有50片.

回复 网友E:

谢谢关注,还记得那个电源啊.

回复 网友F:

我想做个通用的模块,就想KS0108控制器的LCD一样的用的用法.

网友:
我在老陈前定了两片,但好像都还没有谁能打个点画个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点亮试验正在进行中.

网友:
哈哈。楼上的加油啊

楼主:
老陈加油!希望能尽快看到结果!请问准备用什么芯片控制?

网友:
最后抢了10片,伸手党等成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准备用STM32F103C8T6,双SPI,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大家也可以进行二次开发.

网友:
做成通用模块的话就爽了,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不知道测试点亮没?管脚和GP1180一样么?不一样的话我再刨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脚与GP1180的顺序一样的.

网友:
加油,我当个伸手党吧(51都没玩转)。。。。。。。

网友:
回复 网友H:
快递刚送到,简单通电  10v  170ma 显示错误代码,按键无响应
显示效果很犀利,数码相机拍出来效果总感觉不够好,不知道莫大的装备拍vfd是啥效果
顺便寻求无损拆vfd的方法~~~~~~~~~~~~~

拿刀片或钢尺插进没引脚的那边,使劲使劲插,插进去一半或更多,用劲一扭,屏起来了,哈哈,引脚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准备用stm32f103c8t6,双spi,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大家也可以进行二次开发.

STM32不熟,不知是否能用Mega32做,超点频到20M,SPI管阳极控制,普通IO模拟spi管栅极控制。代码尽量优化一下,不知能不能满足现实要求

楼主:
STM32是3.3v器件,vfd是5v驱动,还要做电平转换,有点麻烦

网友:
下手晚了啊……悔死我得了……
老陈研究完会不会出个套件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突然想到电平的问题,现在正在用STM8S的测试.
大家对AVR的信心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回复 网友I:

如果测试成功的话,尽量做出个套件给大家都玩玩,有福同享嘛!

网友:
伸手党天天关注一乐,矿坛,和这里
顶老陈出套件
抢了2片,现在也后悔抢少了
屏真的太漂亮了,虽然我的现在都还没有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番折腾,无损拆下

网友:
准备研究研究屏后面的板子再利用(电源),多的切了

网友:
好东西,谁用不了分一块,正好刚刚入手一块stm32F407 discovery需要屏

网友:
找老陈回复【58楼】leo121
好东西,谁用不了分一块

找大户分点嘿嘿,哪怕就是加价,吃螃蟹还是有好处

网友:
上个图,点亮了几个点.想完整控制仍很困难.还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方便分一块吗?谢谢啦

网友:
老陈进行的很快啊。高压部分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fd面对着自己,引脚在屏上面,从左到右,中间15根引脚如下:
f(-)————bka+lata+clka+sia+soa+sog+sig+clkg+latg+bkg————————————————————————f(+)
灯丝-        |            阳极控制              |             栅极控制            |                                                            灯丝+
其中:
si:移位输入
so:移位输出
clk:移位时钟,上跳沿锁定
lat:移位寄存器复位,高电平有效
bk:锁存输出
ds与gp1180的一样,除了尺寸不通,分辨率、高压、引脚排列、点阵分布完全一样,可以参考

这楼的说明书用上了么?

伸手党坐等成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个图,点亮了几个点.想完整控制仍很困难.还望有高手指点.

引用图片

亮了就离成功更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个图,点亮了几个点.想完整控制仍很困难.还望有高手指点.

没说困难在哪怎么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D:
上个图,点亮了几个点.想完整控制仍很困难.还望有高手指点.
没说困难在哪怎么指点啊?

大神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买,插不上话。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我没买,插不上话。

你说这个老陈可以马上送两个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关注.
有没有兴趣,要不我直接快递两个过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D:
上个图,点亮了几个点.想完整控制仍很困难.还望有高手指点.
没说困难在哪怎么指点啊?

现在分析原板的数据DRV1/2/3(Anode)的数据为8位格式,每个LAT的周期有49个字节的数据.
DRV1/2/3各占16字节的数据,就是48个字节,不清楚为什么会有49个字节的数据.
显示点与数据的转换算法比较麻烦,正在想.

测试中时序可能不太对,有看到红色的火花.点也有点灰了,应该是损坏了.

网友:
好啊,来两个研究研究。
给你发邮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还没收到你的邮件啊,正在等你的收件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邮件已发,刚刚在路上呢……

网友:
一直不明白,VFD怎么那么多人追捧,亮点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一直不明白,vfd怎么那么多人追捧,亮点在哪里???

有128乘以64个亮点,没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J:

OK,已发出,明天上午就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一直不明白,vfd怎么那么多人追捧,亮点在哪里???
有128乘以64个亮点,没看到?

咕唧霖很幽默啊!

楼主:
上个科普读物,关于VFD的原理及驱动设计的说明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04734VW20EL.mht(文件大小:1.23M) (原文件名:Noritake Itron CIG VFD application note.mht)

网友:
这个屏的12864是不是这样分配的 (阳极128*8)*(栅极8)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简单的说,屏里面已经带了移位寄存器,只需接上串行数据就能显示。只是对于要显示的内容,需要预先排好放在mcu的ram中,这样扫描输出ram内容就可以了。
这片屏是cig的,已经内嵌ic。主要是高压不太好弄,需要40v高压和3v交流驱动灯丝。
想用一片mega32来驱动,只不知道100kb/s左右的串行数据量,m32能不能到达这样高的速率

16M晶振下最大波特率可达到2Mb/S.

网友:
有希望了,上一张全点亮的图,图中的比较暗的点是被烧坏了.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驱动啊?正好要买点东西,顺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使用STM8S105S4,就是ST新的三合一套件的STM8S105S4-PKT.
再上个合影吧.

网友:
郁闷了,没得下载工具也白搭了

网友:
还是用AMOLED屏把,VFD已经是爷爷级别的事情了

网友:
看过了vfd的灯光后,你会永远怀恋那种颜色

楼主:
一片10cmx5cm的oled得多少钱啊!

网友:
VFD我敢7*24小时,连开五年,VFD的颜色让人过目不忘

网友:
哎 前一段时间看到了 没抢 遗憾啊

网友:
STM8S105S4从来没接触过!头疼

网友:
我的昨晚才把错误代码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标一下逻辑分析仪各通道抓的是哪个脚吗?看你的数据只有一个时钟。
你86楼全点亮的图是直接把数据线拉高?

网友:
回复 网友D:
------------------------------------------------------------------------

这些点阵屏的驱动我写过,比较熟,只是论坛上三言两语,说不清细节。

阳极的数据是肯定48个字节,至于原来驱动板上为何49个字节,我不太清楚,
实际工作的时候,哪怕是全部点都亮,这48个字节都不会全部是0xFF,按它的规格书,应该是一次BCD,一次EFA交替送出,否者会出现“鬼影”;当你完全理解驱动的原理后,实际上可以更灵活处理,原规格书上的送数方法并不是最优化的,导致显示亮度比最优化后有所降低。

显示点与数据的转换算法如果用移位的方法来完成,速度非常慢,不要说你现在用STM8,哪怕是32位的CPU也快不起来,合理的方法是用查表,速度非常快。

其实虽然这个屏说是5V驱动,实际一般来讲,用3.3V驱动也能够正常工作,我这边现在的方案,几乎全部是用3.3V来驱动的。

还有就是,正常扫描过程中,调试CPU的时候,扫描会停止,导致有几列点100%的占空比常亮,导致萤光点过热烧坏(你现在已遇到了),你需要用硬件做个单稳态的线路,自动实现VFD检测扫描停止后,把BKG或BKA拉高。

付上一份NORITAKE类似的屏的规格书,希望能帮助你理解驱动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tasheet基本上看明白了,扫描变换确实比较麻烦,里面有说明Grid扫描不能停,BKA/BKG必须加单稳,估计普通RC就好使了,正常时可以用PWM控制亮度。
准备先用STM32做,资源和性能都充裕点,真正要做驱动板感觉还是CPLD + SRAM靠谱些,估计XC9536XL + 6116就可以了,成本还是很低的。

网友:
kent_gwk兄,看来你对VFD的驱动很了解,能找到Noritake 的 MN17526A 的DS文件吗?在Noritake 的网站上拿不到资料,对应的栏里标的是 Limited和 TBA,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次肯定是48个数据,384位的。

按ds说明,在G1、G2时,显示a/b/c三个点,G2/G3时显示d/e/f三个点,那送anode数据时,是否是分G驱动的单双周期,分别送a/0/b/0/c/0和0/f/0/e/0/d数据(数据是按a-f-b-e-c-d顺序)呢?

查表法是如何实现的?能说明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估计你的mn17526和我的GP1131、GP1187是一个规格的,长度140mm,宽带40mm,点阵175x26,每栅极控制3个点,56个栅极,三组引脚,两边是a控制,中是G控制。就是电压不知道多少,貌似Vha和VHg是两个高压。

网友:
回复 网友J:
-------------------------------------------------------
单一个STM32就可以很好的驱动它了,并且是带四阶灰度,如果你觉得STM32成本高,可以考虑用新唐的,也能带四阶灰度,成本上应该XC9536XL + 6116低,而且线路简单,开发容易。

回复 网友L:
我这边没有用过MN17526A ,所以手上没有 MN17526A 的资料。

回复 楼主:
一下是我实际使用的代码里的表格,请参考,论坛原因,表格不完整,请看明白后,自行补充完整。

make_disp_buf_out_a_tab_l48
        ALIGN        4
DCQ   2_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DCQ   2_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DCQ   2_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DCQ   2_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DCQ   2_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4
    DCQ   2_000001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
    DCQ   2_000000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
    DCQ   2_000001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7
    DCQ   2_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8
    DCQ   2_000001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9
    DCQ   2_000000000001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
    DCQ   2_000001000001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
    DCQ   2_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C
    DCQ   2_000001000000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D
    DCQ   2_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
    DCQ   2_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F
    DCQ   2_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10
    DCQ   2_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11
    DCQ   2_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12
    DCQ   2_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13
    .
    .
    .
    .
    .
    .
    .
    DCQ   2_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0
    DCQ   2_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1
    DCQ   2_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2
    DCQ   2_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3
    DCQ   2_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4
    DCQ   2_000001000000000001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5
    DCQ   2_000000000001000001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6
    DCQ   2_000001000001000001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7
    DCQ   2_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8
    DCQ   2_000001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9
    DCQ   2_000000000001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A
    DCQ   2_000001000001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B
    DCQ   2_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C
    DCQ   2_000001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D
    DCQ   2_000000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E
    DCQ   2_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1    ;FF

网友:
看了下,GP1180AI的DS,看来驱动这个屏还需要2组SPI接口。分别传输AFBECD及G信号。
AFBECD经过3*128位的移位后,与G配合显示

to  【97楼】 kent_gwk
  能否讲下驱动这个屏的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ds说明,在G1、G2时,显示a/b/c三个点,G2/G3时显示d/e/f三个点,那送anode数据时,是否是分G驱动的单双周期,分别送a/0/b/0/c/0和0/f/0/e/0/d数据(数据是按a-f-b-e-c-d顺序)呢?
-------------------------------------------------------------------------

这个就是点阵VF驱动里最精髓的问题,你的理解基本没有错,送数的过程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能多做些试验,不按规格书上的方法,按自己的想法来送,你就能对控制的原理有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在G1、G2时,要送ABD三个点,而不是DEF;为什么在G2、3时,要送DEF三个点,而不是ABC,试验过就能明白了。

对这个问题,论坛里文字表达的效果不好,如果是面对面的话,我通过画图,能更清楚的表达我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M:
------------------------------------------------------------
只有一组SPI口就可以了,G的数据每个送周期,只需要一个CLK,移一个位,就能达到需要的效果,用普通IO口就可以了;而每个送数周期,需要送48个字节给Anode,这个才需要SPI.

这个屏的驱动最初是我的一个非常厉害旧同事完成的,听说当时他都折腾了一个月(我当时还没有进公司),我在前人的基础上,就没什么难度了,只是后来我们已发展到超过原厂的驱动水平,能把单色黑白屏,驱动到带4阶灰度而已,这个就需要对驱动原理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才好做到了。

网友:
先mark,还需要学啊,忙完考试再说

网友:
简单讲这个屏是列(栅极)扫描的,一次点3列,一列64像素,总共192像素。
但点(阳极)寄存器是6列间隔组织的,每次只能点3列像素,发48个字节实际利用率只有一半。

黄色是点数据发送方向,实际组织方式是1A 1F 1B 1E 1C 1D 2A 2F 2B 2E 2C 2D,也就是A F B E C D间隔排列,一行6像素,总共64行,384位数据。
绿色和红色是栅极控制时序,首先是1G 2G同时驱动,这样覆盖的像素有ABCD和半个E,所以只能点亮ABC三个像素,E F不能点亮。
第二轮扫描关掉G1,同时驱动2G 3G,这样覆盖的像素有前面半个B,CDEFA和后面半个B,由于行驱动是公用的,所以此时只能点亮DEF。
以此类推,接下来列扫描依次是3G 4G,4G 5G,5G 6G ... 43G 44G,完成一屏的扫描。

从以上分析来看,像素驱动可以优化的地方就是从每次点3像素提升到每次点5像素,1G 2G时点ABCD,2G 3G时点CDEFA,3G 4G时点FABCD,这样占空比就提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优化后的结果就是每次显示相邻两个栅极的中间两个点+两个栅极接缝的点了!

这是个好主意!每次能多显示2个点,还能降低鬼影。

真是不说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D:
能标一下逻辑分析仪各通道抓的是哪个脚吗?看你的数据只有一个时钟。
你86楼全点亮的图是直接把数据线拉高?

全点亮是每帧都发49个0xff,43帧发一个DRV4的000011.

新的原板数据请下载看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05041G166WY.rar(文件大小:5.86M) (原文件名:new-spi.rar)

编译原因:更新数据及图片.

网友:
我的还在坐着蜗牛车的路上.期待大侠的研究了

网友:
顶一下精力旺盛的一群人。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样cd和fa的亮度会高,造成不均匀

网友:
回复 网友M:

是的,这样两个G之间的那个点占空比会低于G中间的两个点,所以这个思路还不完善,呵呵。

网友:
手册中写了,占空比为:1/45.3
所以占空比基本上是固定的,不用想办法提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手册中写了,占空比为:1/45.3
所以占空比基本上是固定的,不用想办法提高了.

我觉得那是因为有44个G要刷,所以理论上占空比就会稍微比1/44再小一点的样子。
其实我也觉得没必要去提高占空比,毕竟屏已经设计好1/45.3占空比下的最佳驱动电流,提高占空比只会降低寿命,亮度提升一般不会太明显。

网友:
可以控制任意单点了.
只是顺序有点反了.
与GP1180AI的资料中刚好是G1=G43,G43=G1.
数据:R1-R8=0x04,即R3=1,对应1B.

网友:
简单的测试代码:
         while (1)
        {
                for(j = 0;j < 430;j++)
                {
                        for(k = 0;k < 43;k++)
                        {
                                BK_H();
                                delay_us(1);
                                LAT_H();
                                delay_us(1);
                                LAT_L();
                                delay_us(1);
                                BK_L();

                                if(k == 0)
                                {
                                        Send_Byte2(0x03);
                                }
                                else
                                {
                                        SCK2_L();
                                        SCK2_H();
                                }

                                if((k == 0) || (k == 42))
                                {
                                        for(i = 0;i < 49;i++)
                                        {
                                                Send_Byte(a_buf);
                                        }
                                }
                                else
                                {
                                        for(i = 0;i < 49;i++)
                                        {
                                                Send_Byte(0x00);
                                        }
                                }
                        }
                }

                for(j = 0;j < 100;j++)
                {
                        for(k = 0;k < 43;k++)
                        {
                                BK_H();
                                delay_us(1);
                                LAT_H();
                                delay_us(1);
                                LAT_L();
                                delay_us(1);
                                BK_L();

                                if(k == 0)
                                {
                                        Send_Byte2(0x03);
                                }
                                else
                                {
                                        SCK2_L();
                                        SCK2_H();
                                }

                                for(i = 0;i < 49;i++)
                                {
                                        Send_Byte(0x00);
                                }
                        }
                }

网友:
希望最后能通过一个PCB和一个MCU绐转成普通的12864...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张...后来搬家...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控制任意单点了.
只是顺序有点反了.
与gp1180ai的资料中刚好是g1=g43,g43=g1.
数据:r1-r8=0x04,即r3=1,对应1b.

引用图片

恭喜!用MEGA8或者MEGA16的能力能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N:
希望最后能通过一个pcb和一个mcu绐转成普通的12864...

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控制任意单点了.
只是顺序有点反了.
与gp1180ai的资料中刚好是g1=g43,g43=g1.
数据:r1-r8=0x04,即r3=1,对应1b.

引用图片

南京人民发来贺电,老陈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G:

M8和M16肯定不行,光显示缓冲就得1K字节,ram不够。M32倒是有希望

网友:
回复 网友G:

M16和STM32F103C8一个价,何苦那么为难自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G:
m16和stm32f103c8一个价,何苦那么为难自己呢?

对,STM32F103C8好,我正在试.

上面都是STM8S105S4-PKT测试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pMQW.3-1e4ah.h-st0aA&id=3749107889&

这个好像也不错哦

网友:
回复 网友O: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pmqw.3-1e4ah.h-st0aa&id=3749107889&
这个好像也不错哦

这个是一条条的,不是点阵,差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G:
m16和stm32f103c8一个价,何苦那么为难自己呢?
对,stm32f103c8好,我正在试.
上面都是stm8s105s4-pkt测试的.

因为对STM我连门都没入,AVR什么改下别人的成果倒还成。。。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G:
m16和stm32f103c8一个价,何苦那么为难自己呢?
对,stm32f103c8好,我正在试.
上面都是stm8s105s4-pkt测试的.
因为对stm我连门都没入,avr什么改下别人的成果倒还成。。。

不是用STM32做通用模块么,不用改了,当显示屏使

网友:
rainbow 老陈,能卖我一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rainbow 老陈,能卖我一块吗?

网友:
哈哈,futaba。久违了的名字。当时还有一家也是做vfd叫什么来着。
05年用他的一个vfd做过产品,那时候20美金一个,而且分辨率没有128x64.

刷屏超级变态。用了个lpc22xx搞定。

网友:
有进展了吗?

网友:
STM32驱动开发中,不过这几天有点忙,年终了。
扫描时序和点阵排列基本上都摸清楚了,驱动会尽量用STM32外设来做,例如SPI DMA和定时器等,还有点阵转换还是要费点心思的,急不来。

网友:
嘿嘿,做成标准接口的话就有福了,顶你

网友:
不知道那个玩荧光管,辉光管,做钟比较NB的严老师有没有抢到屏?
他要是也来出个时钟套件,屏大家都有了,成本应该下来很多(他之前的作品It's too expensive,一个16818VFD钟成品1K,东西和功能确实很诱人,但可惜不是我等平明能玩得起得),如果他能在此基础上出个控制部分的套件,估计玩的人会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O: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pmqw.3-1e4ah.h-st0aa&id=3749107889&
这个好像也不错哦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O: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pmqw.3-1e4ah.h-st0aa&id=3749107889&
这个好像也不错哦
这个是一条条的,不是点阵,差远了

哦 还真是的,我忽略了。

楼主:
总算画出字出来了!

楼主:
速度太慢,明天上图

楼主:
心急的xd可先移步一乐:http://bbs.yleee.com.cn/viewthread.php?tid=11863&rpid=199533&fav=yes&ordertype=0&page=2

网友:
我的屏也收到了,2块都可以点亮,最低全桥前面直流输入5.6V(全桥后5V)屏开始亮,但是亮度低,不均匀;直流输入9V(全桥后8.3V)灯丝开始发红;个人觉得直流输入7V(全桥后6.3V)比较适合,测量灯丝电压是1.9V,高压29V,这时亮度均匀,灯丝不红,就是不知道白天看亮度够不够。

2块屏点亮后好像都有漏光一样的现象,在亮字的下方分布着一些亮度不同的亮点,1块比较轻微,1块比较严重,一小片都亮了,不知道是VFD屏本来就这样呢还是这个屏有瑕疵,是不是有亮点的地方是原来亮久了,有老化?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板老板那还能找到,我已经请他帮忙拿了,数量500左右.(其实总量很多,约万片以上,只是要选损坏不严重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开个小的开源项目了.

回复 网友Q:

高压那里有41V是正常的.
DC输出12V效果正常.
应该是AC9V输入的.

楼主:
上图:

开始的显示错误 (原文件名:20111218_200015.jpg)

正常显示 (原文件名:20111218_212635.jpg)

接线方式 (原文件名:20111218_225931.jpg)

全家福 (原文件名:20111218_230038.jpg)

网友:
楼上用avr写字了?
第一宇宙速度恭喜!
我等福音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快啊,我还在算点呢.

楼主:
再来一张:标准字体(8x6)和大字体(16x8)显示:

8x6字体和16x8字体显示 (原文件名:20111218_225802.jpg)

目前使用avr的m128,包括字体点阵库(ascii)和显示代码代码量在2.5k左右,有的是空间。

m128使用内部rc震荡,8Mhz时钟,显示措辞有余了。200us中断一次,驱动一次栅极,其中有75us左右时间空闲。

下一步准备将中断周期调整到5us,每次输出spi一个字节,看是否能满足要求。

如果可能,准备引入标准12864指令,这样就能用一片板代替标准12864lcd了。

网友:
纯黑背景那张,漂亮。

网友:
恭喜恭喜
看来离套件又进了一步
听老陈讲说矿坛那位网友还有这种板子,现在在纠结还要不要再去抢几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板老板那还能找到,我已经请他帮忙拿了,数量500左右.(其实总量很多,约万片以上,只是要选损坏不严重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开个小的开源项目了.

回复 网友Q:
高压那里有41v是正常的.
dc输出12v效果正常.
应该是ac9v输入的.

请问高压那里有41v的时候灯丝红了没有问题吗?我听坛友是灯丝不需要红。

网友:
回复 网友Q:

灯丝要红,红不红和41V没关系。

网友:
估计后面的屏幕外观都不太好,,老陈大手笔啊,近600片啊,哈哈,可以考虑打板了,电源的原件拆以前的,控制加上,恩~~~好像想得过早了,我也犹豫还要不要抢,才搞了10片,银根紧,而且多了我哪来干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Q:
灯丝要红,红不红和41v没关系。

对,灯丝应该是红的.
注意,是微红,不是像灯泡一样啊.

网友:
测到的灯丝电压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了三防漆,拆件挪到新板感觉会挺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D:

VFD的灯丝供电都是交流中间抽头的,否则会一边亮一边暗。如果自己做板不用原供电部分,变压器是难点,这点量订做又不划算,自己绕又累。

网友:
老陈要搞成开源,那么大得班子,屁股后面还带小板,不好看啊,做成标准模块比较好。阿莫这又可以打板。那个油漆貌似能洗掉,量小自己用刀刮也可以。大致看了下,电源主要在屏幕后面那块,可以从电源线以下切掉,屏幕左右的话东西不多,主要是一个高压的电容,不过那个电容不接貌似也没关系,我有两块板子的掉了,上电还是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128使用内部rc震荡,8Mhz时钟,显示措辞有余了。200us中断一次,驱动一次栅极,其中有75us左右时间空闲。

请注意:75uS期间数据发送不要停啊,否则停在那个Txx时间段的显示时间就会比其它的42段要长.

网友:
都是高人啊,只能等研究成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m128使用内部rc震荡,8mhz时钟,显示措辞有余了。200us中断一次,驱动一次栅极,其中有75us左右时间空闲。
请注意:75us期间数据发送不要停啊,否则停在那个txx时间段的显示时间就会比其它的42段要长.

200us是一个栅极的显示周期,中间75us没有数据送spi,但显示还在继续。

网友:
40V可以用34063升压,灯丝可以用MCU产生50%占空比方波推变压器,电路都很简单,反正就是变压器不好搞,特别是原板那种超薄的。

网友:
VFD灯丝供电可以用2822芯片BTL方式方波驱动

网友:
这个屏上面加一层枣红色玻璃,出来的应该是不是白光???

网友:
回复 网友R:

加了滤色片类似159楼第二个图的效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40v可以用34063升压,灯丝可以用mcu产生50%占空比方波推变压器,电路都很简单,反正就是变压器不好搞,特别是原板那种超薄的。

变压器可以拆原版的,其他东西多不好拆的话,比自己绕快多了

网友:
按kazuyuki的方法,显示了,但有个别的多点/少点现象,正在排查.先上个图.
有点暗的几条是烧坏了.

网友:
也想买两块

网友:
多/少点挺有规律的,应该还是转换算法有bug。

网友:
搞不好这里一开源,那老板那边就涨价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的.
现在正常了.再次感谢kazuyuki!

网友:
我先拆一块去.然后等高手的成果,先预订5套...但源别拆坏了VFD屏

网友:
漂亮啊,我也买了5块,坐等老陈的成果。

网友:
昨天晚上整了几个图片,可惜相机太差,拍不出目视的那种效果,大家凑合着看看吧.:

网友:
哈哈,等移植到AVR版本。。。

网友:
顶起!做伸手党了

网友:
哈哈,快了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漂亮,没买到屏的咋办,老陈老乡那么多片能否出给我两片啊

网友:
是用查表法来做的吗?

网友:
好东西,点阵VFD驱动原理,mark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S:
回复 网友D:
漂亮,没买到屏的咋办,老陈老乡那么多片能否出给我两片啊

现在正在准备做通用模块,如果成功,到时一起吧.

回复 网友P:
是用查表法来做的吗?
是直接判断的,有规律的,还是kazuyuki的脑子好用,先想出来了.

网友:
这个是我这边的STM32仿真时序,PWM定时100us周期并设定95%占空比驱动BK,4.5MHz SPI DMA刷Anode,GPIO刷Gate和Latch,CPU大部分时间空闲。
昨晚下到片子调试发现PWM和SPI SCK没输出,有点晕。

网友:
回复 网友J:

附件是我的测试程序,请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的时序好像又问题,lat和bk为高电平时,si和clk是绝对不能传数据的。看到图中第2条线应该是bk吧,第3条线应该是lat吧,这两线高电平是都有数据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BK是硬件PWM产生的,仿真无法显示出来,所以图中没有BK,从上往下依次是CLKG,SIG,LAT,DMA_CNDTR(同样是由于SPI_DR无法显示,所以用DMA计数器代替)。
LAT是由PWM的OC事件触发中断中发送的,CLKG/SIG/SPI则是由PWM的UPDATE事件触发中断发送,所以BK脉冲实际上是比LAT稍宽的一段高电平,和手册时序图吻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直接判断的,有规律的,还是kazuyuki的脑子好用,先想出来了.

......

脑子不好使,纵然有这个图还是没有看明白,唉,老了。

网友:
这个屏的点阵发送顺序与GP1180不同吗,感觉187楼的图与屏对不上。
另外老陈的代码里的ASCII好像是16X8,不是16X16

网友:
老陈牛啊,我等做伸手党了,等通用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好吧,先预订两块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个屏的点阵发送顺序与gp1180不同吗,感觉187楼的图与屏对不上。
另外老陈的代码里的ascii好像是16x8,不是16x16
是与GP1180AI一样的.不光是对位的问题,还要注意T1-T43期间,只有在有效的段时才能将对应的阳极数据置1.
ASCII是16*8的,就是用的完美版的那个软件.

网友:
画了个超简单的灯丝驱动,就是效率有点低。

驱动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恭喜老陈这么快就搞定驱动

网友:
再恭喜kazuyuki也搞定了驱动

网友:
我买的两片刚刚收到了,做工不错。

楼主:
应该把标题改过来了,还没有抢完呢 .~.

网友:
我的点亮错误代码了,效果果然不错!
但有个变压器磁芯被压碎了,不过还能用!
看了板子我有个好主意:把电路板沿着屏边框锯下来,这样整流及高压发生电路都不会有损伤,只需要在vfd屏那接几根线出来就ok了,非常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M:
这个屏的点阵发送顺序与gp1180不同吗,感觉187楼的图与屏对不上。
另外老陈的代码里的ascii好像是16x8,不是16x16
是与gp1180ai一样的.不光是对位的问题,还要注意t1-t43期间,只有在有效的段时才能将对应的阳极数据置1.
ascii是16*8的,就是用的完美版的那个软件.

能定两块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货?一会上电脑看看

网友:
我的也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S:
回复 楼主:
还有货?一会上电脑看看
货是有,被我订了.
开源项目正在计划中.

回复 网友J:
我的也ok了:
---------------------------------------------------------------------
恭喜!
用的是DMA吗?我的DMA方式还不行呢,按例程中的方式配置完以后就是不发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S:
回复 楼主:
还有货?一会上电脑看看
货是有,被我订了.
开源项目正在计划中.
回复 网友J:
我的也ok了:
---------------------------------------------------------------------
恭喜!
用的是dma吗?我的dma方式还不行呢,按例程中的方式配置完以后就是不发送.

大大的利好消息!希望能组织一次开源活动,众人拾材火焰高!

可惜了我的M128,没有dma,只好绞尽脑汁想怎么精简代码了!

楼主:
我也来凑凑热闹,上传一个AVR m128的代码吧,改吧改吧能用在m32上。

现在使用16M晶振,没26.67us中断一次,刷6个字节。数据生成需要约16us,还有10~12us空闲。如果能使用20M主频的话,应能能做到50%的空闲。如果只用来模拟HD44780字符屏,这样的速度已经能满足要求了。

下一步准备将数据生成和spi发送分开,数据在T0中断中生成,每次6字节,SPI使用中断方式,两者连接通过6字节的全局存储完成。这样,对于模拟12864lcd的响应时间应该能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来凑凑热闹,上传一个avr m128的代码吧,改吧改吧能用在m32上。
现在使用16m晶振,没26.67us中断一次,刷6个字节。数据生成需要约16us,还有10~12us空闲。如果能使用20m主频的话,应能能做到50%的空闲。如果只用来模拟hd44780字符屏,这样的速度已经能满足要求了。
下一步准备将数据生成和spi发送分开,数据在t0中断中生成,每次6字节,spi使用中断方式,两者连接通过6字节的全局存储完成。这样,对于模拟12864lcd的响应时间应该能更好。

128X64的数据缓冲是8192个字,也就是1K个字节。

看来非得M32才成了。

网友:
我的也刚到,有几个高压的变压器也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DMA才可以做到100us刷新,还得双缓冲,因为4.5MHz SPI发完48字节就85us了,算下一个缓冲区我现在需要17us,刚好超了100us。其实如果不打算做灰度抖动的话,200us刷新也没啥问题。
我现在的点阵还不是标准的横向排列,是8位竖排再从左到右排的方式,这样查表转换效率比较高,整个驱动大概占用18% CPU时间(大概就是17us/100us多点),还有不少优化空间。
如果做KS0108或ST9720兼容接口还得用你那种方式,我正在想办法提高这种排列方式的计算效率,如果能找到快速转换算法那还是用横向排列的好。

网友:
优化了一下算法,算缓冲区速度提升到12.7us,CPU空余时间83%,受限于M3的寄存器数量少,估计比较难再提升了。

开始研究横向画点的转换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J:
祝贺!

其实SPI的速度不用太快.
不做灰度抖动,2.25MHz的速度就完全可以.

我正在画PCB.

网友:
恭喜恭喜
哈哈
看来又有得玩了

网友:
坐等模块,一定要买几块。

网友:
牛人太多了,佩服。

网友:
老陈能否透露一下套件大概价位?
套件包括哪些组成?驱动板,电源板,元件...

网友:
去看了,不卖了,不知道这边能买到不,而且是什么价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J:
祝贺!
其实spi的速度不用太快.
不做灰度抖动,2.25mhz的速度就完全可以.
我正在画pcb.

老陈是做成了标准转换接口了么?

网友:
受影响也买了十块,等待详细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陈是做成了标准转换接口了么?

是的,请见另个两个讨论的贴.
接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97849&bbs_id=3031
电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97211&bbs_page_no=1&bbs_id=3031

楼主:
回复 网友T:
受影响也买了十块,等待详细代码。
----------------------------------------------------------------------

昨天电话问了,还会來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L:
估计你的mn17526和我的gp1131、gp1187是一个规格的,长度140mm,宽带40mm,点阵175x26,每栅极控制3个点,56个栅极,三组引脚,两边是a控制,中是g控制。就是电压不知道多少,貌似vha和vhg是两个高压。

不知道你们找到资料了吗?我也有一块GP1131的屏,貌似原来汽车音响上的,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没什么速度 慢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不知道你们找到资料了吗?我也有一块gp1131的屏,貌似原来汽车音响上的,不知道怎么玩。

GP1131我找到了电压资料,引脚也测出来了,有兴趣可以QQ交流交流:407605899

网友(2012-01-02):
谢谢LS的兄弟,就是GP1131和GP1187的资料也找不到,老唐如果有1131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没QQ,Email:raymond_lin200@yahoo.com,草图也行。谢谢

网友(2012-10-17):
这个屏幕要点亮很容易,但是要比较完美的把1KB RAM中的内容显示到屏幕上有点麻烦,因为它的点阵分布是6位,同时送数的排序又是不顺序的,需要编码。我一开始用的是移位法,结果有非常明显的刷新效果(MCU是主时钟32M的IAP12C5A62S2)。然后根据“kent_gwk”兄的思路,改用查表法驱动,效果很理想了!

网友(2013-11-26):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些分析心得,请移步http://bbs.yleee.com.cn/thread-11863-1-1.html和http://www.crystalradio.c ...

MARK............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B:
不包括驱动,单裸屏,目前批量采购价,不超过150,我们公司在用。

是12864的吗?哪个厂家能说下不?

网友:
这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