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做了个VFD显示的时钟,除了电压高点,没啥特别的。天气冷了,不知道能不能要个裤子穿

楼主(2011-12-03):
先上两张照片再说

这张是贴在墙上晚上拍的,手有点抖。

时钟功能很简单,前六位分别显示时分秒,后两位显示的日期。
只有两个按键,当时钟走时时,按下上边的键,屏幕显示的是年月日。
按下下边的键时,点一下调整秒状态,再点一下为调整分钟状态,依次往后是调整小时,调整日期,调整月份,调整年份,最后按一下,时钟恢复走时。

VFD显示屏是我在淘宝上花5块钱买的,是本坛的网友,其实是谁的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呵呵。

继续上图:)

电源芯片我基本上是按照官方datasheet搭的,电阻电容什么的,本着有什么用什么的原则,数值跟官方推荐值不太一样。

VFD规格书里边有点小错误,其实也不算:)
就是跟我的阅读习惯不太一样。

头一次发程序,单片机我只学过马老师的AVR,别的没接触过,
估计我的代码风格不太人性化,呵呵。马老师那本书能看到状态机哪里的话,我想不难看懂吧。

楼主:
忘了说了,源码是用cvavr编译的,部分代码为程序自动生成。

刚知道VFD不久,坐地铁的时候特意关注了一下,上海一号线的闸机用的就是VFD的点阵屏。

网友:
这个屏我也有。。。买回来已经吃灰好久了

网友:
应该用16312或16311之类的IC做,IC能达到的就不应该用这么多分立件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用16312或16311之类的ic做,ic能达到的就不应该用这么多分立件来作。

呵呵,在你说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有这种ic,
基本上就是手头上有什么就用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C有这类的驱动芯片,--型号忘了。以前也用过。效果可以。其实很多以前的家庭娱乐器材都是用的VFD和类似的驱动。

网友:
那一堆飞线,那一堆贴片8550.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就是那一堆三极管逼我放弃了。焊了10个三极管就搞不下去了。坛里有人说用CD系列数字芯片的,我试过不太灵,现在只好用专用芯片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屏我也有

网友(2012-02-27):
看飞线就头大

网友(2013-03-29):
这个确实好

网友:
好佩服功力呀!

网友:
太佩服lz这个焊接的耐心了

网友:
有耐心焊出这样的飞线。

网友(2013-06-13):
牛啊 顶一下!
此屏本店有出售,本坛购买有优惠啊!
http://kjspace.taobao.com/search ... e&queryType=cat

网友(2013-08-30):
我密集恐惧了。

网友:
顺便说一句,上海一号线闸机上的VFD是串口的模块。当初的采购价,一个VFD的屏比一台电视都贵

网友:
PT6311驱动起来会简单的很多,SPI通讯接口

网友(2015-01-21):
比较奇怪的是用了那么大的一个电感,却用了一个1N4148的管子,这到底是电流大还是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