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适合新手的GPS制作。51单片机+串口GPS模块+1602液晶

楼主(2011-12-03):
用51单片机解析串口GPS模块发来的信息,在1602液晶显示 。电路图就不上了,用51单片机机的  TXD口接GPS模块的RXD口。程序略做修改便可移植到其他的系统上。

网友(2012-01-21):
楼主给下具体的电路图吧~

网友:
我也来mark下

网友(2012-03-01):
最近想做一个GPS的东东,楼主可以发我一套资料吗?764731956
@qq.com

网友(2012-04-12):
程序文件一:main.c
#include"config.h"
#include<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gps.h"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Display(1 ,0, "Lat :");
        Lcd_Display(2 ,0, "Lon :");

        Uart_Init();
        while(1)
        {

          if(gps_receive() == 1)
             select();

   }

}
程序文件二:gps.c
#include<reg51.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602.h"

uchar gpsdat[36] =" " ;
uchar dispbuf[10] = "no signal";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初始化串口
           TL1 =0xfa;
           TH1 =0xfa;           //4800波特率
           SCON=0x50;          //工作方式1:八位异步通信,允许接收
           PCON=0x00;            //波特率加倍关
           TR1=1;              //开启启动定时器1

         }

  void shift1_data()
      {
          uchar temp_dat;
                temp_dat = dispbuf[3];
                dispbuf[3] = dispbuf[4];
                dispbuf[4] = temp_dat;
                temp_dat = dispbuf[2];
                dispbuf[2] = dispbuf[3];
                dispbuf[3] = temp_dat;
          }

void shift2_data()
      {
            uchar temp_dat;
                temp_dat = dispbuf[4];
                dispbuf[4] = dispbuf[5];
                dispbuf[5] = temp_dat;
                temp_dat = dispbuf[3];
                dispbuf[3] = dispbuf[4];
                dispbuf[4] = temp_dat;
          }
void select()
     {
           uchar sb = 0;
           uchar fk= 0;
           uchar *pda,*pjd;
           pda = gpsdat;
           pjd = dispbuf;

            for(fk=0;fk<10;fk++)          //经度数据挑选
             {
                   *pjd=*(pda+23+fk);
                   pjd++;
                 }
                 *pjd = '\0';
                 shift2_data( );
       Lcd_Display(2 ,6, dispbuf);

         pjd = dispbuf;
          for(sb=0;sb<9;sb++)          //维度数据挑选

                      {
                            *pjd=*(pda+11+sb);
                                pjd++;
                          }
                     *pjd='\0';
                        shift1_data( );
                  Lcd_Display(1 ,6,  dispbuf);
         }

int  gps_receive()
     {
           uchar *pdat;
           uchar rec_con=0; //接收数据计数
        pdat = gpsdat;

           while(!RI);
               RI = 0;
           if(SBUF != '$')
               return 0;
           while(!RI);
                RI = 0;
           if(SBUF != 'G')
                return 0;
                while(!RI);
                 RI = 0;
                if(SBUF != 'P')
                   return 0;
                 while(!RI);
                           RI = 0;
                if(SBUF != 'G')
                      return 0;
                while(!RI);
                      RI = 0;
                if(SBUF !='G')
                      return 0;
                while(!RI);
                       RI = 0;
                if(SBUF != 'A')
                      return 0;
                     for(rec_con=0;rec_con<35;rec_con++)
                  {
                    while(!RI);
                        RI = 0;
                         *pdat= SBUF;
                        pdat++        ;
                                  }

                   *pdat= '\0';
                  return 1;

        }
程序文件三:lcd1602.c
#include<reg51.h>
#include"config.h"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lcd_delay(uint16 x)
{
        uint16 a,b;
        for(a=x;a>0;a--)
                for(b=3;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rs=0;
        lcden=0;
        lcd_delay(10);
        lcden=1;
        lcd_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P0=date;
        rs=1;
        lcden=0;
        lcd_delay(10);
        lcden=1;
        lcd_delay(10);
        lcden=0;

}

void lcd_init()
{
        dula=0;
        wela=0;
        write_com(0x38);
        lcd_delay(20);
        write_com(0x0f);
        lcd_delay(20);
        write_com(0x06);
        lcd_delay(20);
        write_com(0x01);
        lcd_delay(20);
}

void Lcd_Display(uchar line ,uchar position,uchar *buf)
     {
                   uint8 a=0;
                uint8 counter =0;
            if(line == 1)
                   {
                     write_com(0x80+position);
                         //lcd_delay(20);
                   }
                else
                   {
                     write_com(0xc0+position);
                   }
        lcd_delay(20);
                while( ((*buf) != '\0'))
                         {
                                write_date(*buf);
                    lcd_delay(20);
                            buf++;
                                counter++;
                        }
         }
void Lcd_Display(uchar line ,uchar position,uchar *buf);
#endif
帮我把这个程序改成只显示时分秒,急用,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好呀 自己也可以弄弄了

网友:
最近想做一个GPS的东东,楼主可以发我一套资料吗?416479641@qq.com

网友:
51+1602  GPS      Mark

网友(2012-05-13):
最近在搞GPS,楼主能发我一份资料吗,273889196@QQ.COM

网友:
这个不错,正好想做个GPS测速仪,哈哈...谢了LZ

网友(2012-08-05):
mark,这个好,回家到电脑上下载来玩玩,正好配件都有,学习学习,最近刚开始学汇编。

网友:
嘿嘿,不错,这个给大学生练手还是不错的。
这个论坛就不错的,就是比较好的,会很多人来开源SHOW技术的。

网友:
有何用处呀?

网友(2012-09-25):
正好有个1602,呵呵,谢谢楼主,缺个GPS准备去买

网友(2012-12-12):
gps啥型号啊

网友(2013-04-21):
我的gps模块链接电脑的时候 只有波特率设为9600时才能显示数据,前他波特率显示乱码,用楼主的程序写入单片机后链接gps模块,开机显示没有gps模块,是不是因为波特率不对呢。我用的是 89c52 11.0592

网友(2013-08-26):
正好配件都有,学习学习

网友(2013-10-14):
一直很好奇,有时间做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