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烧录用那种 ? 新手求助

楼主(2011-12-03):
各位大师,烧录430的都在用那种烧录器呀?谢谢各位

网友(2012-01-27):
可以用串口,也可以用并口的,还可以用usb的。官方网站上都有的。最普遍用的FET下载是并口的。网上有很多资料。也可以网购的奥

网友:
如果不想花钱就自己做个BSL下载的吧,用串口下载。初学者还是买个仿真器吧。

网友:
用串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