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7694 16bit AD 如何供电

楼主(2011-12-03):
一般的AD 基本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供电,但是这款AD 只提供一个VDD. 该如何供电 应该不会是模拟和数字一个电源吧,请高人指点

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荷再分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ADC)AD7694是一款16位、250 kSPS、采用2.7 V至5.25 V单电源(VDD )供电。该器件内置一个极低功耗、高速、16位无失码采样ADC(B级)、一个内部转换时钟和一个SPI兼容串行接口端口,还集成了一个低噪声、宽带宽、极短孔径延迟的采样保持电路。在CNV上升沿,AD7694对IN+与IN-之间的模拟输入电压差进行采样,范围从0V至REF。基准电压(REF)由外部提供,最高可设置为电源电压。

功耗和吞吐量呈线性变化关系。

AD7694采用8引脚µSOIC封装,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85°C

AD7694对IN+与IN-之间的模拟输入电压差进行采样,
基准电压(REF);

楼主:
如何考虑模拟地和数字低分开的问题。难道模拟地接in- 假设采集信号的电平范围是0.5-5v 则REF 由基准源提供5v电平。GND 和VDD分别接数字地和数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