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机械加工的问题可以解决不?

楼主(2011-12-03):
万能的论坛,机械加工的问题可以解决不?用玻璃胶粘钢化玻璃做个鱼缸,如图1的方案和2的方案哪个好些,那个机械强度高些?

网友:
哈哈,笑死我了;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图1的方案

网友:
=.=

LZ好歹调用一下画直线的工具吧…………

网友:
建议用这种方式

网友:
在转角处用薄角钢之类的东西做个加固,可以大大提高强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一下做玻璃的说是这样做那个玻璃的品种不一样,容易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准备胶完只之后加个包角的

楼主:
如图所示这是装水后玻璃所受应力的情况,感觉第一个方案好,但第2个方案粘了胶后牢固些,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
不要用钢化玻璃,用浮法白玻,不钢化处理,能找到超白玻更好。
钢化增加了自爆的可能,普通鱼缸都不钢化的。
一般用前后夹两边,边包底的形式粘合。你说出来想要缸的尺寸,我能帮你算出来每块玻璃的尺寸。
一定要用酸性硅酮玻璃胶,尽量是名牌的,如长鹿、瓦克,淘宝能搜到。
玻璃切割要精准,要双直磨边。
小于100cm、深度不超过50的缸可以直接用8-10mm的白玻粘合,大约这个尺寸一般在上口及底部做口子型或日字型拉筋。
不要试图用非玻璃材料做包角,那样会增加爆缸的风险。

-----------------
手抖写反了,边包底、底包边。

网友:
4楼是热弯玻璃,不安全,最重要的是弧形鱼缸看着会头晕。

网友:
晕,看标题我还以为是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内行啊,想不到这里能碰到,完全按你说的去做我要做的尺寸是(长1328×宽600×高800或1000)不知有什么讲究没?

网友:
这尺寸够大了。
一般鱼缸高度不要超过一个手臂的长度,否则日常打理很麻烦。
如果必须要有800高,至少要用12mm的玻璃,计算结果:
前后面1328×800两块;
侧面576×800两块;
底1304×576两块。
底面双层。
上口必须有拉筋:1304×60两块,576×60三块,在上口边缘下方若干厘米粘成日子型拉筋。
这个尺寸是不留缝粘法,即打胶后尽量挤紧。

网友:
建议使用第三种模式。超级安全,超级炫丽,超级美观,养一条鱼有一千条鱼的感觉,从顶上看更美观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尺寸够大了。
一般鱼缸高度不要超过一个手臂的长度,否则日常打理很麻烦。
如果必须要有800高,至少要用12mm的玻璃,计算结果:
前后面1328×800两块;
侧面576×800两块;
底1304×576两块。
底面双层。
上口必须有拉筋:1304×60两块,576×60三块,在上口边缘下方若干厘米粘成日子型拉筋。
这个尺寸是不留缝粘法,即打胶后尽量挤紧。

谢谢兄弟了,我是完全按你说的做,没半点改动,本来想改为钢化玻璃的,犹豫后还是坚决按老兄说的去做,包送货一共花了405,
我说要浮法白玻,他说他的玻璃都是浮法玻璃!我问普通玻璃是哪种?他说普通玻璃就是浮法玻璃,不知受骗没?

做完了发个图上来,

本来想做100高的,因为地下要铺卵石,要做侧漏,等东西实际水还是不升,但考虑黄金分割,还是这个比例比较接近,就不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个问提要问兄弟,不留缝粘法,你说的那个酸性硅酮玻璃胶是不是干了之后是软胶,要不要上502之类的硬胶?
为什么不要钢化呢?

网友:
酸性硅酮胶是靠醋酸挥发后和空气中的水分子结合固化,固化后是软的,这样才适合玻璃,缓解整个结构的应力。硬胶会突出应力,热胀冷缩就崩开。
有一种留缝的粘法,在玻璃粘合面间用牙签、钉子之类预留1mm左右的缝隙,之间全部用胶填充。现在为了美观一般不用这种粘法了,不留缝时其实已经有不可避免的0.x mm缝隙,足够了。
钢化处理有两个目的,加强强度和防止碎裂后形成棱角伤人。鱼缸为了粘接面有足够大,都是选用很厚的玻璃,强度不需再加强;未钢化的玻璃在出现应力超出承受能力时一般先出现裂纹,不会像钢化玻璃那样突然结构崩溃,更适合小型鱼缸。当然大型的一定要用钢化夹胶玻璃。最重要的是钢化处理会有热变形,从侧面看有明显的不平整,很影响鱼缸的视觉效果。
目前装饰玻璃基本都是浮法玻璃,普通玻璃就是白玻,截面绿色很明显的那种。国产超白玻截面看着是很浅的绿色并且偏蓝,更高级的进口超白截面很少蓝色,有水晶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建议使用第三种模式。超级安全,超级炫丽,超级美观,养一条鱼有一千条鱼的感觉,从顶上看更美观谢谢

这个可以参考,四个角落加一三角形的,术语叫“加强筋”。

网友:
等完工的美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想开CAD软件,麻烦啊,就用画图工具随手画下,我想我的意思表达的很明白了,发个CAD制图的图上来,用了2个半小时以上,按照bg6ixm给我的尺寸画的!

问下 bg6ixm 兄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前后面的拉筋翻转90度,和其他拉筋重叠粘成一个平面,拉筋平面距上口若干厘米。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什么人都有

网友:
玻璃大工业生产有两种方法,早期是垂直引上法,表面不平,容易产生哈哈镜的效果,现在多用浮法,玻璃在熔化的锡槽上,平整度,厚度都能精密控制,可能现在还真没有不是浮法生产的了。钢化玻璃是不能裁的,你要定做,普通玻璃强度已经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下底板两层要用胶粘起来不?还是擦干净直接合上?

下面是侧漏图

网友:
方案1 接缝主要要抗拉伸,

方案2 除抗拉伸之外,抗剪切要求更高一些。

一般粘结剂主要用于抗拉伸

所以方案1更好。

网友:
双底不粘合,想粘也太费事。一般都是这两层间放张黑纸或白纸出效果。
这么大的缸,一般都是养大型鱼的,过滤要强劲,一般用底滤。缸内也要有造流泵,用来冲便便到过滤入水口。
上口的拉筋向下几厘米的意思是以后方便上面架灯具或加盖。

楼主:
玻璃裁好之后一直没粘,昨天刚好有3个人马上动工了,没经验有一个边的胶打薄了,如图不知会不会粘不稳?

楼主:
上贴,图2,3,4,5,6,7,8是正面鱼缸的打胶图,胶打少了,等发现时其他3面都粘好了,不知会不会有事,最后一个图片是正面另一边的打胶图,倒数第二张是两侧的打胶图,要不要重粘,有什么补救措施没?

网友:
要求严格的话,胶缝连气泡都不该有。
既然有美纹纸,就别怕麻烦算好边距都粘好再打胶。一般美纹纸留出来5mm左右空档,多打胶然后对接把胶挤出来,边挤变用手指抹,最后抹成一个弧形内阴角。
建议这个缸废了吧,玻璃便宜,拆缸太麻烦。

楼主:
3个面粘的还可以,准备拆掉最差的那一面重粘,怎么拆,请教下有谁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