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的GPS模块的VCC_RF和RF_IN之间的电感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12-03):
如题,那个电感的作用是什么?会影响GPS的数据接收吗?

网友(2012-01-04):
这个电感还是有要求的,谐振频率要求为GPS射频频率1.575G,主要是阻止电源上的高频噪声。其实换成磁珠和0欧姆电阻也是可以的,不过特殊情况下效果没有电感好。以前有测试过用电感,磁珠和0欧姆电阻的差别,数据不记得了,回去找找。

网友(2012-02-03):
等这个数据了。楼上的找到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27nh,推荐是村田电子的,其他的也可以,村田的比不好买。
我用的是第五代。好像是NEO5Q,型号记不清了

楼主:
ypradio ,有结果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电感的作用是对电源进行滤波啊,防止电源中的GPS载频分量进入RF_IN。这样不会影响接收,还会提高接收效果。
不知道你是用的LEA-5Q还是LEA-5S。
如果是LEA-5S直接用内部供电VCC_RF接口,把V_ANT和VCC_RF用一个10Ohms的电阻连起来就行了。方便好用。

网友:
这里有电路图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537688837&

网友:
这个图很给力啊。

网友(2014-02-13):
用于阻断GPS信号的扼流圈应该选什么型号电感比较合适?对高频电感不熟悉,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2015-03-04):
同求电感的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