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距传感器,300M量程,用过的朋友帮推荐一款

楼主(2011-12-03):
项目需要用一个测距传感器,300米的量程,实在不行200也可以,激光的或者红外的就行,不知道大家有用过的吗?
价钱不要太高,1W以内最好的啦。

对啦,一定要能读到数据的的,读到开发板上面,接口不开放,只能显示的那种激光测距仪是不行的。

谢谢各位啦!

楼主:
用过的朋友推荐下,找来找去看到淘宝上那些,貌似都是只能看不能用单片机读的呀…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哥们你就不用找了,基本找不到的了

如果你有兴趣,买个博世的GLM250(2600左右吧),250米距离的手持式

自己改下电路,根据液晶屏段码解码出来就可以

估计总共3000多搞定,但是花时间多点而已

现在淘宝上那些铝型材外壳的传感器,都是手持式改的

你真想买个国外或者质量好的,根本就找不到

网友:
帮人帮到底,如果你能接受这种形式的传感器,我可以给个联系电话你,你留个邮箱。

其实完全能用的,只要你不是连续长时间测量,我现在自己的项目就跟人买的这种,不过是40米的。
3000块钱,如果250米的,估计要5000左右了。

不过你联系对方时候,别把手持改装的这事说出来,毕竟是人家赚钱的小秘密,说出来对方肯定心里有阴影
只问对方能不能有这么远距离的就行
因为250米距离太远,肯定没有现成改好的,
但是他们有现成的电路板和接口定义,改起来也是很快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实在太感谢啦…我的邮箱是atfatfatf27@yahoo.com.cn,qq是247847776…你加也行!

网友:
已发邮箱

网友:
这么远的距离,反射介质是什么,我这倒是有一个原来项目的激光测距传感器,精度1mm,白色反光介质100米,当时买的5500,可以连续测量,实时更新。估计达到你的远距离要求的不多,有也是进口货,好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