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想把一个.C文件封装一起,为了保密不让别人看到,但是又要别人调用,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1-12-03):
各位前辈,我想把一个.C文件封装一起,为了保密不让别人看到,但是又要别人调用,应该怎么做成库函数?谢谢

网友:
与楼主同问,坐等前辈提醒

网友:
我没弄过 楼主你看下生成 lib行不

网友:
生成库啊,通常我们写程序,有时候也用别人的库啦

楼主:
怎么生成呢,就是想问问

楼主:
3楼能问问你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PM+

网友:
同等解答。。

网友:
在编译器的工程设置里一般都有设置要不是要编译成库。

网友:
刚看到这个,参考一下,Keil环境下~~

网友:
同问一下,Winavr下如何生成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制作库文件 (原文件名:keil4制作库文件.pdf)
刚看到这个,参考一下,keil环境下~~

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一下,winavr下如何生成库。

avr-ar

看手册。

网友:
同问IAR环境下下

网友:
生成lib,和h一块提供就行了。

楼主:
找到两个文件,大家看看,希望有帮助。。。。。

楼主:
发上来了,参考一下。。我要是做成功了,到时把步骤写出来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2012-01-05):
不错,你这个都能找到,是能人呀,你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
记下!这个会有用的!

网友:
看来有结果了

网友:
我原来就用过别人的.lib文件,现在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
库文件生成

网友:
这个好像受到编译器的限制,和使用什么编译器有关系?

网友:
一直想做来着!顶顶.

网友:
同意2楼。DLL文件

网友:
以后会用到。先收下啦,多谢

网友:
mark 也想做库了

网友(2012-05-23):
kEIL....用过,做库就可以。

网友:
lib 和 dll 应该都行吧。但是单片机能调用dll文件么?

网友:
哎,一般给客户定制开发就用这种方式嘛。

网友:
封装成库,需要学习下的

网友:
知道是做成库文件,不过一直没搞过

网友:
mark,一般都是做成静态库供人家调用

网友:
直接编译成静态库就行了。当然也可以生成DLL等动态的。

网友:
我也想弄

网友(2014-01-22):
好贴,正需要这个,mark

网友:
编译成库

网友:
封装成库就行了

网友:
生成库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有使用IAR生产库并调用的方法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28866.html,应该都类似,仅供参考

网友:
好方法,以后用得着。

网友:
IAR生成库文件

网友(2014-04-08):
做成库啊,要看你是用什么编译环境

网友(2014-11-08):
生成库啊

网友:
mark   真心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这个,参考一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Keil菜单中有可以编译生成一个LIB库!~

网友:
很有用,仔细研究下

网友:
多谢 高手的解答!

网友:
有用,仔细研究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在MDK中打成库啊

网友(2015-01-30):
做成库就可以,提供头文件

网友:
IAR下怎么弄昵?

网友(2015-03-17):
有个叫做“库”的,研究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正需要!mark!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封装成bil就好了

网友:
一般的编译器都能实现,制作成lib文件,以后用这个库文件即可

网友(2015-08-04):
生成库,完后签名

网友(2015-09-27):
封装成静态库就行,.lib格式,一般的编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给obj文件就行,然后将别人要调用的函数 全局变量声明一下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有用

网友:
软件产权保护。。。。

网友(2016-03-25):
谢谢楼上给位的分享

网友:
做成静态库

网友(2016-09-20):
生成.lib库文件就行了

网友(2016-12-07):
是不是不同的编译器 不能通用库文件的么?

网友:
看下编译器使用手册,把.c文件封装成静态库就行,.lib格式的,编译器不同,实现方法不尽相同

网友:
Keil4制作库文件

网友(2018-09-17):
生成库文件,提供接口给应用层(.h)

网友(2018-12-25):
虽然暂时还用不上 先收藏了

网友:
做成一个库文件,linux下是a文件,windows下是dll文件

网友:
mark 生成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