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如果一直通直流电会如何?会烧掉吗?

楼主(2011-12-03):
电感如果一直通直流电会如何?会烧掉吗?
另外电感的额定电流指的是什么呢?如何测量的?

网友:
放心吧,别超过额定电流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接在理想电压源的两端,烧掉是必然的。
但是在现实电路中电感的位置一般不会烧掉,因为已经考虑了饱和的问题。
额定电流指的是饱和电流,测试方法你自己想。我是用自耦变压器+电阻+电感+示波器测试的。

网友:
对于直流来说,电感就是一根导线。看着办吧!

网友(2012-01-04):
一般来说 额定电流下的电感量为额定电感量的7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