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程序

楼主(2011-12-03):
买模块是商家附赠的,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
/*程序功能:飞思卡尔加速度传感器MMA7455娱乐仪*/
/*程序模块:1、LED阵列显示模块               */
/*          2、1602显示模块                  */
/*          3、I2C通信模块                   */
/*          4、按键控制模块                  */
/*程序最后修改日期: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      */
/*作者:山西太原瑞生嵌入式                   */
/*联系方式:QQ:   253057617                  */
/*          旺旺:qq253057617                */
/*          E-mail:richgood@163.com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要用到_nop_();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单片机引脚定义                       ************/
/***************************************************************************/
sbit set_key =P3^2;         //设置按钮
sbit jia_key =P1^7;   //加按钮
sbit jian_key=P1^6;   //减按钮
sbit sda=P2^3;              //I2C 数据传送位
sbit scl=P2^4;              //I2C 时钟传送位
sbit rs=P2^5;    //1602RS控制位
sbit rw=P2^6;    //1602RW控制位
sbit e =P2^7;    //1602E 控制位

/******************************************************************************/
/**********                     数据部分                            ***********/
/******************************************************************************/
#define IIC_READ  0x1D      //定义读指令
#define IIC_WRITE 0x1D      //定义写指令

uchar set_key_sign;   //是否在设置状态标志
uchar delaysign;   //视觉停留标志

uchar xposivalue;   //x正方向满格显示g值
uchar xnegavalue;   //x反方向满格显示g值
uchar yposivalue;   //y正方向满格显示g值
uchar ynegavalue;   //y反方向满格显示g值
//11111111 11111110 11111100 --- 10000000 00000000 led_ma:i为亮灯数量
uchar led_ma[9]={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uchar xposiupstate;   //x正方向上8个LED显示状态
uchar xposidownstate;  //x正方向下8个LED显示状态
uchar xnegaupstate;   //x反方向上8个LED显示状态
uchar xnegadownstate;  //x反方向下8个LED显示状态
uchar yupstate;    //y方向上8个LED显示状态
uchar ydownstate;   //y方向下8个LED显示状态
uchar xposilightnum;  //x正方向亮灯数量(1——16)
uchar xnegalightnum;  //x反方向亮灯数量(1——16)
uchar yposilightnum;  //y正方向亮灯数量(1——8)
uchar ynegalightnum;  //x正方向亮灯数量(1——8)

uchar  ack_sign;   //I2C 应答标志
uchar table1[16]=" hello!  X= 0.00";  //1602显示数据
uchar table2[16]=" Y= 0.00 Z= 0.00";
uchar table3[16]="No acceleration!";
uchar table4[10]="0123456789";
uchar table5[8] ="Warning!";
uchar table7[16]="value:   X=0.50 ";

/**************************************************************************/
/************                  各延时程序                    **************/
/**************************************************************************/
void iic_delay()        //5us延时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   //消除按键抖动
{
  unsigned int i;
  for(i=0;i<20000;i++);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_50ms(uchar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
/**************                  1602显示部分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函数功能:写指令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    //函数功能:写数据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void init1602(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1602
{
    delay_50us(3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
/**************               I2C通信部分              ***************/
/*********************************************************************/
void iic_start()               //函数功能:I2C通信开始
{
sda=1;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

void iic_stop()                //函数功能:I2C通信停止
{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1;
iic_delay();

}

void iic_ack()                 //函数功能:I2C通信查应答位
{
    sda=1;
scl=1;
iic_delay();
ack_sign=sda;
scl=0;
}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 wdata)//函数功能:向I2C从机写入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temp1;

  temp1=wdata;
     for(i=0;i<8;i++)
{
             scl = 0;
    iic_delay();
    temp=temp1;
    temp=temp&0x80;
    if(temp==0x80)
     sda=1;
    else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cl=0;
     iic_delay();
     temp1=temp1<<1;

}

}
char iic_read_byte(void)    //函数功能:从I2C从机中读出一个字节
{
     uchar x;
  char data_data;
     for(x=0;x<8;x++)
{
     data_data=data_data<<1;
  sda=1;
  iic_delay();
  scl=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if(sda==1)
     data_data|=0x01;
  //else
  //   data_data&=0xfe;
}
return data_data;
}
void iic_write(uchar byte_add,uchar wdata)//函数功能:按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
{
     uchar t;
  t=(IIC_WRITE<<1);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t);
  iic_ack();
  iic_write_byte(byte_add);
  iic_ack();
  iic_write_byte(wdata);
  iic_ack();
  iic_stop();
}
char iic_read(uchar byte_add)            //函数功能:按地址读出一字节数据
{
     uchar t;
  char x;
  t=(IIC_WRITE<<1);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t);
  iic_ack();
  iic_write_byte(byte_add);
  iic_ack();
  t=((IIC_READ<<1)|0x01);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t);
  iic_ack();
  x=iic_read_byte();
  iic_ack();
  iic_stop();
  return x;
}
/************************************************************************/
/*************               LED显示阵列部分               **************/
/************************************************************************/
void led_send(unsigned char t)      //函数功能:8051单片机串行通信发送
{
    SBUF=t;
while(!TI);
TI=0;
}

void led_show()       //函数功能:LED面板显示输出
{
led_send(xnegaupstate);
led_send(xnegadownstate);
led_send(xposiupstate);
led_send(xposidownstate);
led_send(yupstate );
led_send(ydownstate);

}
void led_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LED面板
{
SCON=0x00;
xposiupstate  =led_ma[0];
xposidownstate=led_ma[1];
xnegaupstate  =led_ma[0];
xnegadownstate=led_ma[1];
yupstate      =led_ma[1];
ydownstate    =led_ma[0];
led_show();

}

void led_xposizhi()       //函数功能:获取x正方向显示数据
{
if(xposilightnum<8)
{
  if(xposilightnum==0)xposilightnum=1;
  xposiupstate  =led_ma[0];
  xposidownstate=led_ma[xposilightnum];
}
else
{
   if(xposilightnum>16)xposilightnum=16;
  xposiupstate  =led_ma[xposilightnum-8];
  xposidownstate=led_ma[8];
}
}
void led_xnegazhi()       //函数功能:获取x负方向显示数据
{
if(xnegalightnum<8)
{
  if(xnegalightnum==0)xnegalightnum=1;
  xnegaupstate  =led_ma[0];
  xnegadownstate=led_ma[xnegalightnum];
}
else
{
   if(xnegalightnum>16)xnegalightnum=16;
  xnegaupstate  =led_ma[xnegalightnum-8];
  xnegadownstate=led_ma[8];
}
}
void led_yposizhi()        //函数功能:获取y正方向显示数据
{
if(yposilightnum<8)
{
  if(yposilightnum==0)yposilightnum=1;
  yupstate  =led_ma[yposilightnum];
}
else yupstate=led_ma[8];

}
void led_ynegazhi()      //函数功能:获取y反方向显示数据
{
switch(ynegalightnum)
{
  case 0:ydownstate=0xff;break;
  case 1:ydownstate=0x7f;break;
  case 2:ydownstate=0x3f;break;
  case 3:ydownstate=0x1f;break;
  case 4:ydownstate=0x0f;break;
  case 5:ydownstate=0x07;break;
  case 6:ydownstate=0x03;break;
  case 7:ydownstate=0x01;break;
  case 8:ydownstate=0x00;break;
  default:ydownstate=0x00;break;
}
}

void self_test7455()      //函数功能:检测7455有没有插好
{           //          如果没有插好,1602将会显示
uchar j;        //    “No acceleration!"
char t;

delay_50us(10);
iic_write(0x16,0x05);
delay_50us(20);
t=iic_read(0x16);

if(t!=0x05)
{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e(table3[j]);
   delay_50us(10);
  }
  while(1);
}
else
{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e(table1[j]);
   delay_50us(10);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e(table2[j]);
   delay_50us(10);
  }
}

}
void change_topvalue(uchar x)  //函数功能:修改LED面板显示对应的最大g值
{
uchar x1,x2,x3;

x1=(x/100);
x2=(x%100)/10;
x3=(x%100)%10;

write_com(0xcb);
write_date(table4[x1]);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d);
write_date(table4[x2]);
delay_50us(10);
write_date(table4[x3]);
delay_50us(10);
}

void sendx()      //函数功能:向1602发送x轴测量数据
{
uchar x1,x2,x3,xsign;
char x;

x=iic_read(0x06);
if((x&0x80)==0x00)
{
  xsign=0x2b;        //+
  if(x>64)
  {
   x=(((int)(x*200)/127)-100);  //转变为加速度值
   x1=(x/100);
   x2=(x%100)/10;
   x3=(x%100)%10;
   delaysign=1;
   xposilightnum=x/(xposivalue/16);
  }
  else
  {
    x1=0;x2=0;x3=0;
   delaysign=0;
  }
}
else
{
   xsign=0x2d;        //-
  x=x-0x01;
  x=~x;
  if(x>64)
  {
   x=(((int)(x*200)/127)-100);
   x1=(x/100);
   x2=(x%100)/10;
   x3=(x%100)%10;
   delaysign=1;
   xnegalightnum=x/(xnegavalue/16);

  }
  else
  {
   x1=0;x2=0;x3=0;
   delaysign=0;
  }
}

write_com(0x8B);
write_date(xsign);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8C);
write_date(table4[x1]);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8E);
write_date(table4[x2]);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8F);
write_date(table4[x3]);
delay_50us(20);
}
void sendy()        //函数功能:向1602发送y轴测量数据
{
uchar y1,y2,y3,ysign;
char y;

y=iic_read(0x07);
if((y&0x80)==0x00)
{
  ysign=0x2b;        //+
  if(y>66)
  {
   y=(((int)(y*200)/127)-100);  //转变为加速度值
   y1=(y/100);
   y2=(y%100)/10;
   y3=(y%100)%10;
   delaysign=1;
   yposilightnum=y/(yposivalue/8);
  }
  else
  {
    y1=0;y2=0;y3=0;
   delaysign=0;
  }
}
else
{
   ysign=0x2d;        //-
  y=y-0x01;
  y=~y;
  if(y>66)
  {
   y=(((int)(y*200)/127)-100);  //转变为加速度值
   y1=(y/100);
   y2=(y%100)/10;
   y3=(y%100)%10;
   delaysign=1;
   ynegalightnum=y/(ynegavalue/8);
  }
  else
  {
   y1=0;y2=0;y3=0;
   delaysign=0;
  }
}

write_com(0xC3);
write_date(ysign);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4);
write_date(table4[y1]);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6);
write_date(table4[y2]);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7);
write_date(table4[y3]);
delay_50us(20);
}
void sendz()        //函数功能:向1602发送z轴测量数据
{
uchar z1,z2,z3,zsign;
char z;

z=iic_read(0x08);
if((z&0x80)==0x00)
{
  zsign=0x2b;        //+
  if(z>68)
  {
   z=(((int)((z-3)*200)/127)-100);  //转变为加速度值
   z1=(z/100);
   z2=(z%100)/10;
   z3=(z%100)%10;
   delaysign=1;
  }
  else
  {
    z1=0;z2=0;z3=0;
   delaysign=0;
  }
}
else
{
   zsign=0x2d;        //-
  z=z-0x01;
  z=~z;
  if(z>62)
  {
   z=(((int)(z*200)/127)-100);  //转变为加速度值
   z1=(z/100);
   z2=(z%100)/10;
   z3=(z%100)%10;
   delaysign=1;
  }
  else
  {
   z1=0;z2=0;z3=0;
   delaysign=0;
  }
}

write_com(0xCB);
write_date(zsign);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C);
write_date(table4[z1]);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E);
write_date(table4[z2]);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table4[z3]);
delay_50us(20);
}
/******************************************************************/
/**************           按键检测部分               **************/
/******************************************************************/
void key_check()
{
uchar i,j;

i=1;
key:if(!set_key)
{
  delay();
  if(!set_key)
  {
    set_key_sign=1;
   switch(i)
   {
    case 1:
     write_com(0x80);
     write_date(0x50);//P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6c);//l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65);//e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61);//a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73);//s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65);//e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20);//空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69);//i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6f);//n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70);//p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75);//u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74);//t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20);//空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58);//X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2b);//+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20);//空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e(table7[j]);
      delay_50us(10);
     }
     change_topvalue(xposivalue);
     i++;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e);
     write_date(0x2d); //输出负号
     delay_50us(10);
     change_topvalue(xnegavalue);
     i++;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8d);
     write_date(0x59); //输出Y
     delay_50us(10);
     write_date(0x2b); //输出+
     delay_50us(10);
     write_com(0xc9);
     write_date(0x59); //输出Y
     delay_50us(10);
     change_topvalue(yposivalue);
     i++;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8e);
     write_date(0x2d); //输出负号
     change_topvalue(ynegavalue);
     i++;
     break;
    case 5:
     i=1;
     set_key_sign=0;
     write_com(0x80);
     for(j=0;j<8;j++)
     {
         write_date(table5[j]);
      delay_50us(10);
     }
      write_com(0x88);
     for(j=8;j<16;j++)
     {
         write_date(table1[j]);
      delay_50us(1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e(table2[j]);
      delay_50us(10);
     }
     break;
    default:break;

   }
  }
}

if(set_key_sign)
{
  if(!jia_key)
  {
   delay();
   if(!jia_key)
   {
    switch(i-1)
    {
      case 1:
      if(xposivalue!=100)
      {
       xposivalue++;
       change_topvalue(xposivalue);
      }
      break;
     case 2:
      if(xnegavalue!=100)
      {
       xnegavalue++;
       change_topvalue(xnegavalue);
      }
      break;
     case 3:
      if(yposivalue!=100)
      {
       yposivalue++;
       change_topvalue(yposivalue);
      }
      break;
     case 4:
      if(ynegavalue!=100)
      {
       ynegavalue++;
       change_topvalue(ynegavalue);
      }
      break;
     default:break;
    }
   }

  }
  if(!jian_key)
  {
    delay();
   if(!jian_key)
   {
    switch(i-1)
    {
      case 1:
      if(xposivalue!=0)
      {
       xposivalue--;
       change_topvalue(xposivalue);
      }
      break;
     case 2:
      if(xnegavalue!=0)
      {
       xnegavalue--;
       change_topvalue(xnegavalue);
      }
      break;
     case 3:
      if(yposivalue!=0)
      {
       yposivalue--;
       change_topvalue(yposivalue);
      }
      break;
     case 4:
      if(ynegavalue!=0)
      {
       ynegavalue--;
       change_topvalue(ynegavalue);
      }
      break;
     default:break;
    }
   }
  }
}
if(set_key_sign)goto key;
}
/***********************************************************/
/****************          主函数           ****************/
/***********************************************************/
void data_init()
{
set_key_sign=0;
xposivalue=50;
xnegavalue=50;
yposivalue=50;
ynegavalue=50;
}
void main()
{
uchar j;

led_init();
init1602();
self_test7455();
data_init();

iic_write(0x10,0x32);//校正X值
iic_write(0x12,0x62);//校正Y值

delay_50ms(20);

write_com(0x80);
for(j=0;j<8;j++)
{
  write_date(table5[j]);
  delay_50us(10);
}

while(1)
{
  key_check();
  sendx();
  if(delaysign)
  {
   led_xposizhi();
   led_xnegazhi();
   led_show();
   delay_50ms(4);
   led_init();
   xposilightnum=1;
   xnegalightnum=1;
  }
  sendy();
  if(delaysign)
  {
   led_yposizhi();
   led_ynegazhi();
   led_show();
   delay_50ms(4);
   led_init();
   ynegalightnum=0;
   yposilightnum=1;
  }
  led_init();
  sendz();
  if(delaysign)delay_50ms(4);
}
}
/*****  完  .*****/

网友:
值得注意,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