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AVR换成PIC单片机是否可行?

楼主(2011-12-04):
如题:PIC的Flash可自编程,14K ROM,256B EEPROM 3XX RAM够不够?
若不够,采用多大的ROM和RAM能满足最低要求?
若移植可行,请达人指点移植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我若完成必定把PIC的源代码,电路图全部公开于此!

网友:
国外有个开源的项目,你参考下。

网友:
PIC 有几个系列。。 在低端的 如果计算量比较大。就特别要注意了。

有些型号PIC 是没有乘法器的 。。 所以要做乘法。。  你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不是特别的原因 建议不要用AVR换PIC 。。

PIC 是很另类的。即使你用C编写程序。

楼主:
这个简易PLC中对AVR的中断嵌套和堆栈层数有要求没有?

网友:
原则上一切在于创意或者说研究的深度,君不见二战期间美英用原始的计算机就能破译密码,请问大家有几个能用8031( 被很多所谓的高级“专家”视为粪土MCU,这样的MCU比当时美英的计算机可高级多了)破译那些密码的,就算那些资料已大都公开了。所以专家们是不会提楼主那样的问题的。首先声明我不是专家。我跟楼主一样会提类似的低级问题的。

网友:
系统出问题, 不知何原因发了两次,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