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下:nios II到底有没有用?

楼主(2011-12-04):
现在刚刚开始NIOS 的学习,发现软件调试相当麻烦,一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软件的编译上了,而且程序显然没有单片机的好写,更可悲的是,你一旦发现程序或者软核或者引脚配置哪一点又问题的话,要再次的调试,相当不方便,而且出了错误以后可能要三个地方都来找原因,这么复杂的一款工具到底相对于verilog和51又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2012-01-23):
同感,我是菜鸟,等待老鸟指点。

网友:
电脑用 i7 编辑档案放至在虚伪硬盘里.

网友:
概念性更强一些;这东西了解下就行;好好学verilog比这个有用点

网友:
新手同问。跪求大大指点verilog与nios的区别有多大?

网友:
nios开发需要软硬件综合的知识,verilog不好就不要搞nios,而且nios在业界用的确实很少。

用nios,我个人觉着没有必要上操作系统,反而发挥不了优势。

verilog学好是根基。

网友:
新同学最好别用nios上手。
先玩一玩arm,或者先玩verilog。
当你玩转了arm之后搞一下verilog,或者先后顺序反过来,
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两者可以互补,各有长处,各自有擅长的领域,
然后你会想这么好用的两样东西,能不能结合在一起呢?

然后你会发现nios这个东西。

当然nios不是最完美的东西。不过深入了解一下,你会发现nios还是有魅力的。

以上是个人经历。

网友:
想真正学到知识的话,先学好verilog再说
仅仅是爱好,想找个东西玩一下  随便

网友:
NIOS II學生OK,免強玩吧,交作業就好了。
實際商品還是選擇 ARM 或 AVR..8051...。

网友:
对FPGA 学习来说,NIOS 不是重点(可以学,但不应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学习这个),FPGA 的重点是逻辑设计。NIOS 的优点就是可以和逻辑混合设计,就是软件和硬件相结合。

网友:
现在很多人认为学习FPGA 就是学习NIOS ,这其实是进入了一种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