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中的usleep()函数到底怎么延迟呢?

楼主(2011-12-04):
最近在做红外的接收的程序,发现nios 的软件延迟不知道怎么计算时间,比如引导码又9ms的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组成,那么我在写程序的时候怎么来给程序一个精确的延时呢?如果用usleep()函数的话,又怎么来根据系统时钟来计算需要的延时变量值(我的系统时钟是100Mhz),如果不用系统时钟的话,就用普通的自加或自减来延时,又怎么确定每执行一次自加或自减以后耗时多少系统时钟周期呢?
求解释!

网友:
usleep 延时在秒级还行 越小越不准 楼主最好用几个for()来延时 用时间戳来确定它的时间

网友(2012-02-06):
为什么不用逻辑来做呢?对这种实性时要求和时序要求比较精密的场所用 NIOS 做很累,尤其是高速的处理器。红外解码属于慢速外设,大多数时间处理器都在延时。其实可以用逻辑来解码,再挂载到NIOS下,NIOS 只需要在硬件完成一次解码后直接取值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