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精密台钻,超级便宜

楼主(2011-12-04):
这个台钻是用一些铝型材的废料,外加固定水管用的夹子,还有拆下的一个抽屉拉杆做的。
整个制作过程不需要任何机加工,只要把材料装配一下即可。

其中最贵的零件就是那个在淘宝15元买的小电机了,马力真的很强劲,接在我的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上,转的那个快啊。
钻PCB真的是一点也不偏了。

台钻外观 (原文件名:P09-07-11_16.22.JPG)

行程高 (原文件名:P09-07-11_16.22[01].JPG)

全是型材 (原文件名:P09-07-11_16.23.JPG)

网友:
这方案不错,我以前怎么没想到用抽屉滑轨来做台钻的Z轴呢

网友:
好主意啊!

网友:
貌似有点简陋了,但是总比没有强,呵呵

网友:
钻夹不行,夹一次就变形。

楼主:
这个是我上个月做的,有个问题就是这种钻夹头不太好,自身有抖动。
现在我已经改进了,采用PCB专用钻头,3.2mm直径的那种,然后用3个R2轴承合成柱装固定在型材上,
钻头穿进R2轴承的孔中,通过软管和电钻头连接。

改进后的台钻,钻头没有丝毫抖动,钻孔相当快速。
等有时间了照点照片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没看出来升降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来升降怎么办,

大概是用手拎着,和用手压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有创意,好想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
整个制作过程不需要任何机加工,只要把材料装配一下即可。

顶楼主。

不过,“不需要任何机加工”这句话,说的不符合实际。
另,图中回避了压力扳手的关键细节。

网友:
我要射了。

网友:
呵呵比用手钻的确精密了。

网友:
抽屉滑轨精度不可能好到那里去,不过比没有工具的强。

网友:
很简易,比手操强大很多,但精密谈不上

网友:
我买的小台钻,淘宝上那种红色挺轻便的好像是250块钱左右,买来时就有点摆。0.6的钻头现在根本不敢用,上去肯定断.

网友:
以前拆过几个笔记本光驱就有这种滑轨,不过都扔了.现在想拆找不着可拆的了.

网友:
这个远谈不上精密. 不宜提倡.        但创新精神可嘉,持之以恒会成正果.

1  钻头上套轴承是好办法,其他帖上有的,你这儿虽也想到了,但图中尚未做到.

2  抽屉滑条并不好,何况离开太远就会更晃荡.
   还是用2支光杆定位牢靠,哪怕用粗铁丝滚直了代替都更可靠.  也简单易行.

Z轴用了简易光杆.  X和Y也可以跟上,..... 水平方向上,螺钉定位一个自由度.手动一个自由度,就可以开铣了.

网友:
不是很美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结构当然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但是确实是很精密的。
其精密度主要靠以下几点保证:
1.抽屉拉杆可以提供很好的垂直度,但是在前后方向上有所摆动,所以要靠一个拉力弹簧来提供一定的拉力,弹簧我还没找到,暂时没考虑这部分,暂时只能用手的力气了。
2.PCB钻头和R2轴承配合提供钻头的稳定度,R2轴承也是用水管夹固定在型材上的,所以PCB钻头也就很稳定了。

整个系统的完成就查两根弹簧了,等我找到合适长度的弹簧了,就把图片发上来。

精密度可以达到1mil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我后来的改进时参考了这个帖子
帖子链接

使用的就是这个帖子中提到的钻头配轴承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我以开始以为R2轴承是直径2mm的轴承,后来制作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3.175的,而pCB专用钻头也都是3.175mm的,这两个还真是配合得好啊。

论坛里很多人都喜欢做得很高档很复杂,这样会很浪费精力的,不如去买高档台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乡,呵呵~

网友:
有点粗糙,但是很有创意,鼓励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结构当然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但是确实是很精密的。
其精密度主要靠以下几点保证:
1.抽屉拉杆可以提供很好的垂直度,但是在前后方向上有所摆动,所以要靠一个拉力弹簧来提供一定的拉力,弹簧我还没找到,暂时没考虑这部分,暂时只能用手的力气了。
2.pcb钻头和r2轴承配合提供钻头的稳定度,r2轴承也是用水管夹固定在型材上的,所以pcb钻头也就很稳定了。
整个系统的完成就查两根弹簧了,等我找到合适长度的弹簧了,就把图片发上来。
精密度可以达到1mil左右吧。

“精密度可以达到1mil左右”!
1mil 有多大?太精密了吧?阿莫雕刻机被盖过啦!
等楼主找到合适的弹簧,都来抢购吧!

加上一句,楼主宝鸡人,顶你!

网友:
论坛的牛人确实与众不同,1mil哦。

网友:
我看过宜家的滑轨,很结实,没什么虚位,不过很贵,那价钱够买一对光杆加滑块了。

网友:
精密说不上,外形也不美观,有点不伦不类,毫无工业设计的美感,只是一个简单的代用品。

网友: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建议不要在这个上面再改了,要另辟蹊径,设计一个更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密说不上,外形也不美观,有点不伦不类,毫无工业设计的美感,只是一个简单的代用品。

一个简易工具,你还要求精密 要求美感?还是工业设计的美感?

楼主  开始也只说:钻PCB真的是一点也不偏了  而已! 就这一点 就应该鼓掌!

网友:
能动手做就值得鼓励,但是楼主的设计有一个硬伤,一般钻的移动部分和钻头是同轴的,你这个滑轨和轴不同轴,这要多一个力矩,是机械设计的大忌。

网友:
顶lz,办法是想出来的,

网友:
对于有机器的人看来是不堪入目。
对于饱受折磨的人来说确实有了极大进步。
定位不会太准,可垂直的问题解决了。

另,可将滑道移到电机这边来,操作性将会更好。下面没有空间可向上发展。

压把还没有吧,给你个示意图。

压把及结构示意图 (原文件名:示意图.JPG)
拉簧,绳,过轮。

楼主:
楼上的思路真不错,我本来还想把弹簧挂上面的,你通过过轮就可以了。

我现在这个钻基本用得可以,实际使用起来就是钻夹头会有点摆动,电钻本身倒很稳定,再加上弹簧的拉力,应该会更稳定。

这个周末我把三维图画出来让大家照做吧。
我想这个应该做起来比较快,大家准备好材料,1个小时就搞定了。 而材料也很简单,没有任何需要机加工的东西:型材到型材商店让商家按要求的长度给你切下即可。三块型材应该不超过20元,我的是底座15元,其它两块加起来不到5元。

抽屉拉杆买个便宜的,找个比较紧的。 如果买不到短的抽屉滑轨,也可以买个长的裁短也可以用。
固定电钻的箍子用固定水管的那种塑料的管夹即可,到卖水管的地方去买,一个一块钱,取半个用。
还要找个角铁来固定到型材上,如果是在找不到角铁,买个合页也可以用。

最后就是买点长螺丝把电钻固定死就可以了,因为型材中间有条缝,所以可以固定得很垂直的。
型材就是好,到处都可以上螺丝,但是不要忘记买型材用的T型螺母啊。

如果要给电机调速,可以参考阿莫的基于555电路的主轴调速电路。

这个台钻的特点就是全部都用现成的东西,不用自己费劲去做机加工,达到目的就行。就不要追求外观了。

网友: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最早是用納鞋底的锥子夹上小钻头钻PCB板的,速度很慢,后来买了一个电机,配了一个小夹头,就有了电钻。正好有人家做家具,我捡了人家不要的边角,都是刨得很平的,做了一个小电钻,和现在的电钻形状完全不一样,但钻PCB板还行,不妨说来听听。我先请木匠用装门锁的大钻在木板上钻了两个大孔,说来也巧,正好和电极直径相仿,稍大一点,然后把木板钉成像中央的央字没有人的形状,即下面是一个长板,上面是一个短板,因为我那个电机比较长,两板的距离取电机的一半,裁两块小木板做立柱,然后在电机中部焊上三个小耳朵,用来卡弹簧,弹簧是找了一点钢丝在擀面棍上绕的,绕完后拉长,是压簧。为了和孔匹配,电机上还粘了一层附膜的青壳纸,然后就是把电机和弹簧装入孔中,用钉子钉好,我的小电钻一点儿也没有传统电钻的形状,用的时候把一个小板凳反过来,把我的电钻架到上面,用手压电机就能钻了,因为行程很小是用垫木板的方法把PCB板垫高。后来我当了电工,单位有钻了,我的钻就劈了烧火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

自制的台钻,没必要模妨传统电钻的形状.

由于钻小孔必须细钻头, 防抖晃就是关键了.  形状,结构,动态范围都可以为之而妥协.

网友:
这个铝型材是废料?

网友:
关注著,支持上图,cad 3d 大力支持。以后我学好了 我也做图上来!

网友:
生活处处有机械,原来道理很寻常。
拜阿莫所赐,有这么一块宝地,国内唯一没有广告、不用注_册不需登录也能享受全部资源。
这是道德沦陷的现实社会中最后一块净土,
为了不浪费这块净土,我说点Know how.还是从钻PCB板说起。
如果没有工作母机,想做电钻的上下机构是有点困难的,要另辟蹊径办法也不是没有,个人有个人的高招。我想可以这么解决。
1、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个电机带夹头的,电机直径测一下。
2、找一些木条,(用其他材料的这里就不讨论了)然后找一节现在很好找的PVC下水管,直径要超过电机直径,(这里假定是50mm)
3、在木条中部开孔,刚好能使PVC管插入,(这里是亮点,如果孔小些,那最好,然后用砂纸缠到圆棍上,在圆孔中打磨光滑,以PVC管刚好插入为准,然后在磨过的地方用铅笔芯的粉末使劲在木孔中抹,使木孔中变成黑黝黝的,达到良好的润滑。铅芯是石墨,没有毒。不是金属铅,因为中国字少,用了铅这个字,外国是两个词,就不会混淆了。)
4、把电机装配在PVC管中,(这里是亮点,你只有外径50mm的PVC管是不是,只要开动脑筋,你就可以制出大一些或小一些的管或是箍,譬如你需要刚好能插到50mm管中的细一点的管,你可以取一节管子,在管子的纵向方向锯开一条缝,就可以让它缩小放入50mm的管中,量好重叠的部分,再划一条线用锯去掉这一个小窄条,就可以做成细管了,有条缝我们可以忽略,反正不过水,就是用在有水的地方只要加点胶也就行了。【日常你安装下水管不够长,须要接时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   如果在外面加箍,同样办法,只不过这时缺了一点,不理它就是了。能加一层就能加两层,随你发挥。)
5、我们把电机固定在PVC管中,通过加箍使之不能上下移动,通过用泡沫塑料塞紧或加卡子固定牢固,能移动部分就做好了。
6、做一个弹簧,因为简单就不说了。
7、按图组装起来,要使管子容易移动,先少钉几个钉子,调整好再钉牢,就完工了。
8、这只是一部分钻,我是架到翻过来的小板凳上用的,你可以发挥做成更美观的样子。
8、从理论力学来说,台钻是悬臂梁,我这个是简支梁,有两个支点,稳定性更好一点。你可以叫它龙门钻。

网友:
题外话:  我在买了房后,卫生间的坐便器的下水管预留的太短了,刚出地面,和坐便器接不上,装修的说没有办法,让找开发商。我用纵向切缝的办法接长后,(当然我抹了比平常多的胶,保证不漏水)装修的佩服坏了,说学了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明白纵向切割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垂直移动是科学了.   龙门架状的要支持.    (如果用二支光杆做龙门架也是可以的.)

但是钻头还不可以简单的夹持,会不稳的.
必须在钻杆上加轴承或婆司,才是完美的.  咱特别推崇第一个想出这个办法的人.

几方面一结合,超越正宗产品抖晃指标的手工作品,才可能真正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题外话:  我在买了房后,卫生间的坐便器的下水管预留的太短了,刚出地面,和坐便器接不上,装修的说没有办法,让找开发商。我用纵向切缝的办法接长后,(当然我抹了比平常多的胶,保证不漏水)装修的佩服坏了,说学了一招。

呵呵,这招高啊!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真不错,  手头上有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明白纵向切割是什么?。。。

--------------------------------------------------------
是这样,也许我没说对。

楼主:
三维图已经完成,下面讲解装配步骤:

三个R2轴承通过生料带缠在一起 (原文件名:r2.JPG)

PCB钻头外径3.175mm恰好可以配合进R2轴承内径 (原文件名:zt.JPG)

基本装配结构,钻头钻配位置的示意图 (原文件名:zj.JPG)

电机轴为3.2mm,而PCB专用钻头的外径都为3.175mm,所以用内径3mm软管连接,这样和电机轴的配合很紧密,而PCB专用钻头又容易取下

电钻轴为3.2mm PCB钻杆外径3.175mm 用内径3mm软管连接 (原文件名:rg.JPG)

感谢网友mj3951的创意,决定用PVC管来固定钻头和电机

三种规格内径的PCV水管互相套在一起,如配合不紧密,可以使用生料带 (原文件名:pvc.JPG)

PVC水管和R2轴承紧密装配在一起,最外面的PVC管的外径和电机外径接近即可 (原文件名:over.JPG)

好了,然后就像我在一开始发出的图片一样,用水管夹分别把电机和PVC管固定在型材上,另外再配合弹簧就OK了。
另外弹簧真的不好买,所以我想用橡皮筋就可以了。

楼主:
上面的图只是个示意图,有很多细节没有画,比如抽屉滑轨、螺丝、水管夹等。 因为我很忙,所以就这样简单画了,要画得很完整恐怕1个小时都不能完成。 总之,大家只要明白怎么装配就可以了。
这个装配完后,要比市面上那些二三百元的台钻好多了,首先,声音绝对比那些台钻小,白天可以说是很静音了。
另外就是很小巧稳定。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建材市场逛一圈就可以把所有材料买齐了,更更重要的是很便宜。

楼主:
我把Solidworks的文件给大家传上来,方便大家后期改进再发图。

网友:
一个手工的电钻就能学到不少东西^_^

网友(2012-01-06):
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