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电路图上那个电压跟随器的反馈电阻问题

楼主(2011-12-04):
集成运放不是要求,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所接的电阻得“匹配”吗?即两边的输入回路参数对称。为啥上图LM6172运放上所接的电阻可以不对称啊?要是在同相输入端和输出也接个300欧姆的电阻,行不?

网友:
300不行,要1M,若信号源阻值小或切换开关档位不同又不匹配,所以干脆不用,那个运放估计偏流很小,电阻的不平衡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