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盒制作的信号发生器和频率计

楼主(2011-12-04):
这个周末逛超市,看到一个塑料药箱子,觉得挺好看的就买下来了,买来后才觉得没甚用,于是看到这个论坛在研究信号发生器,于是就把药箱子改造成信号发生器外加频率计了。

首先找了一个频率计的原理图资料,马上画板制图打印、曝光、腐蚀、上绿油、焊接。 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感光干膜真是好东西啊。
下面就是做的PCB,还没有全部焊接完。

自己做的PCB正面 (原文件名:P06-07-11_22.19.JPG)

自己做的PCB背面 (原文件名:P06-07-11_22.19[01].JPG)

自制的频率计板子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小药箱出场了,花了一天的功夫在药箱上打孔、装电源、拧螺丝。 让它可以提供好几路电源输出,增加点其它功能。
里面还有我以前做项目的剩下的MCU板子,刚好可以控制AD9850模块。

和AD9850模块一起装入药箱 (原文件名:P17-07-11_21.26.JPG)

这个周末就被自己这样折腾过去了,到今天晚上了还没有干完。 为了不让自己白费功夫,就把原理图给大家,顺便也把AD9850的程序发布下:

/*************************************************************
函数名称: ad9850_reset_serial
函数说明: ad9850复位(串行模式)
**************************************************************/
void ad9850_reset_serial()
{
  ad9850_w_clk=0;
  ad9850_fq_up=0;
  //rest信号
  ad9850_rest=0;
  ad9850_rest=1;

  //w_clk信号
  ad9850_w_clk=0;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fq_up信号
  ad9850_fq_up=0;
  ad9850_fq_up=1;
  ad9850_fq_up=0;

  ad9850_rest=0;
}

/************************************************************
函数名称: ad9850_wr_serial
函数说明: 向ad9850中写命令与数据(串行)
入口参数: frequence --- 需要输出的频率, 单位为Hz
************************************************************/
void ad9850_wr_serial(double frequence)
{
  byte i, w, m;
  dword y;

  //计算频率字
  frequence=frequence*34.35973837;
  y = (dword)frequence;

  //写4字节频率值,从低位到高位串行送入
  for(m=0; m<4; m++){
                w = y>>(m*8);
                for(i=0;i<8;i++) {
                        ad9850_bit_data = (w>>i)&0x01;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
        }
  //写最高位控制字
  for(i=0;i<8;i++) {
    ad9850_bit_data = 0;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
  //移入始能
  ad9850_fq_up=1;
  ad9850_fq_up=0;
}

楼主:
未完待续......

网友:
支持一下
LZ可否说一下指标?

网友:
药盒都能制作信号发生器和频率计,太厉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一下
lz可否说一下指标?
可以参照这个

楼主:
我还没有完成啊,平时比较忙,只能在周六周末玩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