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的,新手求指教啊!

楼主(2011-12-04):
我是新手,用了个52和1602来显示,gps坐标,可是gps的定位不给力,我靠着窗户放有时候半小时都没定位,快得一次3分钟,不知道为什么,我370c的电压接得5v,接了个地然后就接了tx和rx,一共用了4个口,而且,有些时候,他搜到了经纬度,过了几秒后,屏幕又没数据了。。。不稳定的样子
    谢谢大家!

网友:
貌似我也是这种问题,信号很不稳定,内置的天线,也只是直接用了模块的tx、rx、电源、地   今天测试好了,明天再测信号就会差5-6dB  机器较多,一致性也差  实在不知道是那边产生的干扰,都无法产品化了